请问这种产品测三相电相序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6-14):
最近要做一个类图片所示的产品,这个产品有个测三相电相序的功能,即把两个表笔接在2个相线上(手要握住产品),L或R的指示灯会亮,以此来表示所接的两个相线的相位关系是超前还是滞后120。好像一般测三相电相位关系都是3端的,请问这种两端测相序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坛友帮忙说下。

网友A:
大概是把手当成地来测量相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把手当成地来测量相序的

我看说明书里说是“通过手握产品来提供对地的电容耦合”,这类产品在PCB上会布一段线,不懂是否可以理解成手和PCB走线构成一个耦合电容?

就是你理解的这样得到两相信号

网友B:
这玩意儿能通过安规认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能通过安规认证???

很多这类产品的都是这样的,包括FLUK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能通过安规认证???

有多 二百五, 才能提出这种问题

@R2D2 :你先骂上门的。个半吊子到处乱喷。垃圾货色
@wh6ic :滚你女马蛋,回家玩儿去吧。
@R2D2 :你就是个 残次品,可怜与你有关系的 那对 老 **
傻。。。。。。B,你就是个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