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稳定输出4-20mA电流,但是自己如何知道电流是对的

楼主(2019-06-14):
正在做一块电路板,有一个端口需要输出一个电流,电流输出没有问题,但是,这边的单片机如何知道自己输出的电流是正确的呢?已知电流输出端口的两个端子的一个接地。

xch
你这得问当今领导,它们始终知道自己一贯正确。

网友A:
为什么要知道?

高精度应用可以拿来做自校准。

网友B:
工业上用的仪表,仪表校准有个调零可调电阻,和增益可调电阻。你设计电路的时候就可以加进去。以后不准了,可以再调。这种叫比例输出。
你这个思路是自带反馈的。与高精度基准比较,这种叫绝对输出。
建议折腾比例输出,绝对输出电路复杂不少。据我所知,很少有这种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上用的仪表,仪表校准有个调零可调电阻,和增益可调电阻。你设计电路的时候就可以加进去。以后不准了, ...

拆过2只所谓的仪表,只看到其是PWM然后阻容滤波,给运放,然后就出去了,毫无精度可言,当然成本是比较低的。只是想把这个电流的精度做高点,比如0.1mA

楼主:
也没有看到什么调整用的电位器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过2只所谓的仪表,只看到其是PWM然后阻容滤波,给运放,然后就出去了,毫无精度可言,当然成本是比较低 ...

相对误差 =0.1/(20-4)=0.00625,也即是千分6.25,已经属于精密仪表了。
工业上仪表的精度,通用的取5%,2.5%,1%足够了。
真正是千分之6.25,肯定需要校准的。也就是说,你需要万分之6.25的更精密仪表和电压源,才能校准。
不是你这种想当然的。这是需要很大的成本的。即使是这样,还未考虑温漂等因素。
我以前是搞电厂仪表的,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误差 =0.1/(20-4)=0.00625,也即是千分6.25,已经属于精密仪表了。
工业上仪表的精度,通用的取5% ...

那如果是0.2mA还是有希望的咯,也就是1%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0.2mA还是有希望的咯,也就是1%

仪表是校出来的。即要有母表。
你用软件去拟合去查表,或用很好的硬件也行。只要有母表校准就行。
高精度表里面都有一堆校准数据。

网友C:
台式万用表可以测,uA级的。

网友D:
这个有公式表示的,输入电压有个范围,不同的输入电压对应不同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