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手求助,引脚上拉和下拉的区别

楼主(2019-06-14):
点亮LED灯时,发现引脚配置成上拉或者下拉,LED灯都正常工作,到网上查资料,基本都是说作为普通的输出,根据需要配置为上拉或下拉,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不明白你想问什么

就是想问作为普通的IO口,上拉和下拉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B:
你画出来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只要能保证你的LED接口这边嫩高低电平变化就行。

网友C:
因为STM32的上拉,下拉电阻 40K左右,就30UA的电流,不会点亮LED.
而你的输出口的电流才是点亮LED的主要电流,大约20-50MA.

那这个上拉、下拉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上拉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了VCC,下拉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了GND

网友:
所以你想啊如果你IO给个高电平,不管你上拉还是下拉都可以点亮。

网友:
如果你给个低电平,不管你上拉下拉都可以熄灭。

网友:
上拉下拉的真正用途不是驱动输出,而是用于输入时候的信号确认。

网友:
就是默认情况是什么输入电平,比如上拉,默认输入就是高电平,下拉就是低电平

网友:
同时你可以通过按键改变这个输入的状态,比如上拉的话,你可以通过按键变成接地,就是改变了输入状态,如果你下拉设置,你可以通过按键接到VCC变成高电平输入。

网友:
每种外设的用途搞清楚,不要用混乱了。

谢谢

网友D:
应该需要上拉

网友E:
是不是就是一个限流的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