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GD32F303CG对应STM32的那颗料是?

楼主(2019-06-14):
本人新人一枚,现在在用GD32F303CG,
1,不知道对应的是STM32的那颗料,能用直接用cube形成的工程吗?
2、能把uccos移植进来吗?
3、有哪些注意事项。
4、如果有修改,工作量大吗?

网友A:
不能直接应用  修改量应该不大

网友B:
只能自己仔细对比了

网友C(2020-08-13):
怀疑可能对应的的2系列。

网友D:
找官网工程师,看看是否有ucosii的模版,ucosii移植 主要是堆栈处理部分。 系统定时器寄存器和库函数也估计不一样,如果内核不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