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之“气”...

楼主(2019-06-14):
电气的“气”是什么?

其实,知道汽车之“气”基本就差不多了。

早年汽车的燃料就是气——煤气。当然,现代的“气”基本是“天然气“了。

楼主:
现在,盛行着“汽油”这个词。其原本就是“气”。

楼主:
其实,用“电气”这个词,原本就是想用“气”来表述电能的传输以及变换(机电能的转换)。可见,“电气”主要针对的就是电能的传输与转换。

楼主:
厨房电器通常可称为“电气”设备,这就是从其用途形式上类比“煤气”。而现代工业中的配电设备,同样类比早年的相关能源设备,称为“电气”设备。

楼主:
由此可见,电气设备主要是那些与电能传输以及转换相关的设备。

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智能”水平,引入了大量的控制设备。不仅这些,还发展出了各类信息处理设备。这些设备,主要得益于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而相关的设备通常被称为信息处理和控制设备。

楼主:
信息处理和控制设备虽然同样涉及到能量,但其着重点已经落到了信息之上。而相关组成器件几乎都是以电子器件为主,故称为电子设备。

楼主: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电气设备中也大量采用了电子器件。所以,现代而言,电气设备完全可能是由电子器件所组成的设备——电子设备

网友A:
你居然没有先找本书看看就开始扯。。。。。

@HWM :百度有时候靠不住的,你可能不知道。。。。
HWM
不用找,相关历史摆在那里...

网友B:
电气工程和电子信息工程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无聊!!!!!!!!!!!!!!!!!!!!

不无聊啊。这次度娘坑人了一把,给的结果是错的。多有意思啊。。。。

@maychang :烧球式内燃机有称“火胆车(=机)”,
@戈卫东 :后来的“烧球式”柴油机,则是不用电火花点火,靠把柴油喷入气缸燃烧。但当时柴油机压缩比不足以使柴油点燃,因此要在气缸外用喷灯把燃烧室烧热,喷入气缸的柴油才能够点燃。这种“烧球式”已经和原始的煤气机差别相当大。我在上世纪60年代还见过这种“烧球式”的单缸拖拉机,是匈牙利生产的,振动非常大。
HWM
@戈卫东 :烧煤的是蒸汽机,烧煤气的是内燃机。虽然蒸汽机早于内燃机,但不可否认内燃机对于汽车发展的重要性。况且,就燃料和能量转换机理而言,煤气内燃机更为贴切。
@戈卫东 :民国初年,中国也生产过用烧红的铁棍来点火的内燃机,叫“烧球式”内燃机。
@戈卫东 :现在的“奔驰”就是卡尔·本茨的姓。其实卡尔·本茨最早是生产煤气内燃机的。
@戈卫东 :哦,原来如此。烧煤的车使用蒸气机,属于外燃机。这种车能否称为汽车,值得商量。不过,最早的内燃机是烧煤气的则毫无疑问。烧煤气的内燃机,是二冲程,靠一根烧红的铁棍堵住气缸上的小孔点火(烧红铁棍也是用煤气)。但这种内燃机不能用在车辆上,因煤气用管道提供。使用内燃机的车辆最早是卡尔·本茨发明,使用汽油,电火花点火。
“汽”车好用时是车,故障时“气”人。
@maychang :结果害得H大师也被坑。。。
@maychang :最早的汽车是烧煤的,不是煤气。不知道谁起的头,现在搜汽车这个名字的来源,都是说烧煤气。。。
度娘确实经常有错,需要多方对比验证。不过这次度娘哪个词条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无聊啊。这次度娘坑人了一把,给的结果是错的。多有意思啊。。。。

     大胆!!!!大师博导怎么会有错?有错也是你眼瞎

网友D:
为啥不一个楼说完

网友E:
没得说了?找个不痛不痒帖子的充数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无聊啊。这次度娘坑人了一把,给的结果是错的。多有意思啊。。。。

烧煤气的卡车,我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还见过。那是二战时期,日本缺油(连“大和号”增援冲绳都只有单程的燃料,根本就没打算回来),于是日本制造了烧煤气的卡车。这种卡车在货厢的角上安装了煤气发生器,就是一个炉子,烧木炭和焦炭。先点燃木炭,待木炭烧到炽热时封闭烟道。碳在高温下和空气中的氧会结合成一氧化碳,就是煤气。烧汽油的内燃机不必改装就可以烧一氧化碳。但是,氧与碳结合生成一氧化碳是吸热反应,木炭的温度会逐渐降低,所以走上十几公里这个煤气发生器就不工作了,需要司机下车,用个手摇的小鼓风机重新把火煽旺,提高木炭或者焦炭的温度,然后继续走。
据说北朝鲜现在还在使用烧木炭的汽车。
至于这种办法是否日本人发明的,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无聊啊。这次度娘坑人了一把,给的结果是错的。多有意思啊。。。。

木炭汽车用固定在汽车车厢上的炉子烧木炭,开车前摇风生火。

网友G:
B站有热球式发动机视频(1909年10匹热球式发动机启动——蜜汁带感)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2649729?from=search&seid=17356521422473653950

好有年头的发动机!

网友H:
英语automobile,日本自动车,意思都一样。只有中国叫汽车,跟他们不一样。外国的列车,烧火的,由蒸汽驱动的,中国叫火车。中国近代意义上的轮船,烧火的,由蒸汽驱动的,叫火轮,也叫汽轮,汽船。水上跑的叫汽轮,汽船,陆上走的以前叫牛车,马车,**公车,这个automobile,在中国就自然叫汽车,不能叫其他。所以,这个汽不是那个气,是STEAM,不是GAS.

K5拍马屁,你要小心!

网友I:
电气的气,其实是类比于蒸汽的汽。电气动力最初是用来替换蒸汽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