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给PIC16F18446 curiosity nano板做个bootloader

楼主(2019-06-14):
这个帖子将介绍一个完整的bootloader的开发过程。会分部分的贴出来。
(一)缘起与准备
最近一直想研究下PIC的自举程序,手头上有PIC16F18446 curiosity nano板,正好拿他开练

很多项目里都会用到bootloader,毕竟升级更新经常碰到,想想我们的电脑和手机吧。。。

当然不能做无米之炊,先找些资料。
板子的资料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 ... ils/PartNO/DM164144
官网上搜索bootloader的应用笔记找到 AN851 A FLASH Bootloader for PIC16 and PIC18 Devices
还有AN1310 High Speed Bootloader for PIC16 and PIC18 Devices
只有原理,没有步骤,停下来想想。。。

这么经典的,精英年会应该会讲到。感谢热心的坛友943614033已经上传了历年的年会资料https://bbs.21ic.com/icview-2524156-1-1.html
在2017年的动手实验四里就有。

另外为方便大家快速查看,我也附加上传了实验手册。后续操作都是参考该手册完成的。

不错

楼主:
(二)产生自举程序并下载应用程序
这部分的内容是依据前面提到的实验手册的“”实验2“”部分。
1.创建新项目,器件选择PIC16F18446.

2.启动万能的MCC, 选择16MHz的HFINTOSC. 添加EUSART1, memory和Bootloader Generator.
  。。。配置管脚,按照板子说明,设RA2为BL_INDICATOR(BOOTLOADER指示灯)。 按照手册往下设置Memory Model。

3.编译
  哦,编译失败,错误提示不能找到空间。好吧,对空间加点优化吧,成功了。

4. 使用板载nEDBG下载。
  下载后满心期待LED0常亮,指示自举程序正在运行。
  然而黑暗一片有木有,LED没亮。进入调试,程序执行没问题,RA2=1。然而板子文档里的说明是接到地(RA=0)亮,反掉了,改改代码(重配BL_INDICATOR_ON,BL_INDICATOR_OFF)再下载,亮了。

5.  继续产生应用程序。
    为便于观察,产生一个闪灯的应用程序,用MCC里的PWM.

6. 在官网https://www.microchip.com/promo/8-bit-bootloader最下面右侧下载Bootloader HOST,我们将通过它下载应用程序。
    在配置里选择端口,该端口是板子连上USB线后生产的虚拟串口,通常是比较大的,不同电脑显示一般不同。

     编程器件,可以看到LED开始闪灯了。结束了?

7. 还没有。
    板子掉电上电后又开始闪灯了,进入应用程序了。然而如果还想进入自举吶,再想想。
    重新进入自举程序的MCC配置,打开bootloader Generator,
   有一个I/O Pin Entry, 这个就是进入自举程序的IO阀门。使能它。在Pin Manager 里选择板上的按键RC2做BL_ENTRY.
   重新生成并下载自举工程,用Bootloader HOST下载闪灯应用程序,成功。更改应用程序闪灯频率,按住按键,准备再次进入自举,
   然而LED没有常亮,而是在闪。还是进入了应用程序。
   怎么回事? 调试代码,没有问题,奇怪。看看板子说明文档里关于按键的介绍,里面很明显的提示要使能管脚的内部上拉。返回Pin Module使能上拉。经过测试OK,现在靠按键终于能重复进入自举了。

(三)总结
总的来说,有一些小插曲,最终却是大圆满。这也让我感受到MCC的强大。
自举和应用的工程在附件里,供大家参考,谢谢。

(四)补充(2020.02.13)
对于XC8 2.10及以后的版本,编译附件的BOOT工程会出现如下错误:
pic16f1_bootload.c:138:: error: (1349) initialization of absolute variable "_EE_Key_1" in RAM is not supported
pic16f1_bootload.c:139:: error: (1349) initialization of absolute variable "_EE_Key_2" in RAM is not supported

这是由于XC的版本差异导致的。XC8 2.10及以后的版本有此限制:不允许对RAM绝对变量初始化,
Absolute variables in RAM cannot be initialized when they are defined, and they are
not cleared by the runtime startup code. After defining absolute variables, assign them
an initial value at a suitable point in your main-line code, if required.
两种解决办法:
1,使用XC8 2.05或以前版本。
2.  _EE_Key_1, _EE_Key_2不在定义的时候赋值,在代码中开始的地方去赋值。

Failure Hint: Confirm Erase Range

网友A:
楼主高效自学了MCC和精英年会的课程,还学以致用,赞!

网友B:
动作迅速

网友C(2019-07-28):
高手啊,弄的这么快。

网友C:
基于串口的bootloader

网友D:
高手,这真是高手。

网友E:
太赞了,学习一下。

网友C:
教程总结的到位。

网友F(2019-12-26):
app下载不到啊

楼主:
是指主机软件吗?你试试这个https://www.microchip.com/mymicrochip/filehandler.aspx?ddocname=en1000558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指主机软件吗?你试试这个https://www.microchip.com/mymicrochip/filehandler.aspx?ddocname=en1000558 ...

是的,我在你给的网址已经下过了。但是下载下来,没有安装包啊,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发我一下吗 QQ5830780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在你给的网址已经下过了。但是下载下来,没有安装包啊,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有的话可以发我一 ...

解压包里面包含Java可执行文件UnifiedHost-1.15.1,需要先安装JAVA JRE  https://www.java.com/en/download/manual.jsp , 然后直接双击UnifiedHost-1.15.1就可运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解压包里面包含Java可执行文件UnifiedHost-1.15.1,需要先安装JAVA JRE  https://www.java.com/en/downlo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G(2020-02-10):
大神能分享下完整的开发流程吗,我照着试了,还是出现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能分享下完整的开发流程吗,我照着试了,还是出现很多问题

3楼附带的工程测试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3楼附带的工程测试了没?有什么问题?

led_app编译ok,bootloader_demo编译错误,如图显示C:\Users\cairo\OneDrive\桌面\11.jpg

怎么报的错与我测试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led_app编译ok,bootloader_demo编译错误,如图显示

这是由于XC的版本差异导致的。XC8 2.10及以后的版本有此限制:不允许对绝对地址变量初始化,
Absolute variables in RAM cannot be initialized when they are defined, and they are
not cleared by the runtime startup code. After defining absolute variables, assign them
an initial value at a suitable point in your main-line code, if required.
两种解决办法:1,使用XC8 2.05或以前版本。 2.  _EE_Key_1, _EE_Key_2不在定义的时候赋值,在代码中开始的地方去赋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由于XC的版本差异导致的。XC8 2.10及以后的版本有此限制:不允许对绝对地址变量初始化,
Absolute va ...

我现在把编译器换成XC 8 2.0版本,还是不行

解决的话能通知一下我吗?同样卡在一个地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把编译器换成XC 8 2.0版本,还是不行

编译器是免费版的,Optimization level只能选择0 和1

楼主:
引用 网友G:
编译器是免费版的,Optimization level只能选择0 和1

我的工程里bootloader占用的空间预设为0-2FF,优化等级为1的话是放不下的,你将它改为0-3FF。另外其他 所有相对应的地址要做响应的修改(包括 APP 和 HOST当中),如何修改看下1楼附件里的文档,里面的描述很清楚。

@渔夫的烟斗 :0-3FF是bootloader的存放空间。那么APP的空间就是从400开始。从HOST界面输入APP的地址是也要是400. 看下1楼附件里的文档吧。
0-3ff这个有什么讲究吗?与其它地方是否有相对应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工程里bootloader占用的空间预设为0-2FF,优化等级为1的话是放不下的,你将它改为0-3FF。另外其他 所有 ...

thks,空间设置改了,现在编译通过了

网友H(2020-03-24):
引用 楼主:
(二)产生自举程序并下载应用程序
这部分的内容是依据前面提到的实验手册的“”实验2“”部分。
1.创建新 ...

你好,试了一下你给的代码,还是会报错。

CLEAN SUCCESSFUL (total time: 44ms)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SUBPROJECTS= .build-conf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C:/Users/H/Desktop/PIC_BLD/bootloder and app/bootloader pic16f18446/bootloader demo.X'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default/production/bootloader_demo.X.production.hex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C:/Users/H/Desktop/PIC_BLD/bootloder and app/bootloader pic16f18446/bootloader demo.X'
"D:\XC8\bin\xc8-cc.exe"  -mcpu=16F18446 -c  -fno-short-double -fshort-float -mrom=0-2FF -Os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c90lib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eusart1.p1 mcc_generated_files/eusart1.c
"D:\XC8\bin\xc8-cc.exe"  -mcpu=16F18446 -c  -fno-short-double -fshort-float -mrom=0-2FF -Os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c90lib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main.c
"D:\XC8\bin\xc8-cc.exe"  -mcpu=16F18446 -c  -fno-short-double -fshort-float -mrom=0-2FF -Os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c90lib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mcc.p1 mcc_generated_files/mcc.c
"D:\XC8\bin\xc8-cc.exe"  -mcpu=16F18446 -c  -fno-short-double -fshort-float -mrom=0-2FF -Os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c90lib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device_config.p1 mcc_generated_files/device_config.c
"D:\XC8\bin\xc8-cc.exe"  -mcpu=16F18446 -c  -fno-short-double -fshort-float -mrom=0-2FF -Os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c90lib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pic16f1_bootload.p1 mcc_generated_files/pic16f1_bootload.c
"D:\XC8\bin\xc8-cc.exe"  -mcpu=16F18446 -c  -fno-short-double -fshort-float -mrom=0-2FF -Os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c90lib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memory.p1 mcc_generated_files/memory.c
"D:\XC8\bin\xc8-cc.exe"  -mcpu=16F18446 -c  -fno-short-double -fshort-float -mrom=0-2FF -Os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c90lib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pic16f1_uart.p1 mcc_generated_files/pic16f1_uart.c
"D:\XC8\bin\xc8-cc.exe"  -mcpu=16F18446 -c  -fno-short-double -fshort-float -mrom=0-2FF -Os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DXPRJ_default=default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c90lib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pin_manager.p1 mcc_generated_files/pin_manager.c
::: advisory: (2051) 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 advisory: (2051) 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 advisory: (2051) 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 advisory: (2051) 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 advisory: (2051) 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 advisory: (2051) 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 advisory: (2051) 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 advisory: (2051) 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D:\XC8\bin\xc8-cc.exe"  -mcpu=16F18446 -Wl,-Map=dist/default/production/bootloader_demo.X.production.map  -DXPRJ_default=default  -Wl,--defsym=__MPLAB_BUILD=1  -fno-short-double -fshort-float -mrom=0-2FF -Os -maddrqual=ignore -xassembler-with-cpp -Wa,-a -msummary=-psect,-class,+mem,-hex,-file  -ginhx032 -Wl,--data-init -mno-keep-startup -mno-osccal -mno-resetbits -mno-save-resetbits -mno-download -mno-stackcall -mc90lib -std=c99 -gdwarf-3 -mstack=compiled:auto:auto      -Wl,--memorysummary,dist/default/production/memoryfile.xml -o dist/default/production/bootloader_demo.X.production.elf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memory.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pic16f1_bootload.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eusart1.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device_config.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pic16f1_uart.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mcc.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cc_generated_files/pin_manager.p1 build/default/production/main.p1
::: advisory: (2051) 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mcc_generated_files/memory.c:58:: warning: (520) function "_FLASH_ReadWord"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memory.c:75:: warning: (520) function "_FLASH_WriteWord"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memory.c:94:: warning: (520) function "_FLASH_WriteBlock"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memory.c:149:: warning: (520) function "_FLASH_EraseBlock"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memory.c:180:: warning: (520) function "_DATAEE_WriteByt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memory.c:202:: warning: (520) function "_DATAEE_ReadByt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eusart1.c:93:: warning: (520) function "_EUSART1_is_tx_ready"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eusart1.c:98:: warning: (520) function "_EUSART1_is_rx_ready"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eusart1.c:103:: warning: (520) function "_EUSART1_is_tx_done"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eusart1.c:108:: warning: (520) function "_EUSART1_get_last_status" is never called
mcc_generated_files/pin_manager.c:110:: warning: (520) function "_PIN_MANAGER_IOC" is never called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24 words (0x24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3"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D)
Non line specific message::: advisory: (1493) updated 32-bit floating-point routines might trigger "can't find space" messages appearing after updating to this release; consider using the smaller 24-bit floating-point types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23 words (0x23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2"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D)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21 words (0x21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5"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1D)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12 words (0x12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9"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F words (0xf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C words (0xc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0"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A words (0xa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2"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9 words (0x9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4"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9 words (0x9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7"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8 words (0x8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19"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6 words (0x6 withtotal) for psect "clrtext"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6 words (0x6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7"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5)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5 words (0x5 withtotal) for psect "text8"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0)
:0:: error: (1347) can't find 0x4 words (0x4 withtotal) for psect "maintext" in class "CODE" (largest unused contiguous range 0x0)
(908) exit status = 1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249: recipe for target 'dist/default/production/bootloader_demo.X.production.hex' failed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C:/Users/H/Desktop/PIC_BLD/bootloder and app/bootloader pic16f18446/bootloader demo.X'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90: recipe for target '.build-conf' failed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C:/Users/H/Desktop/PIC_BLD/bootloder and app/bootloader pic16f18446/bootloader demo.X'
nbproject/Makefile-impl.mk:39: recipe for target '.build-impl' failed
make[2]: *** [dist/default/production/bootloader_demo.X.production.hex] Error 1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BUILD FAILED (exit value 2, total time: 4s)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试了一下你给的代码,还是会报错。

你的MPLAB IDE的license不能使用-Os, 它实际用的是-O2. 这是你的输出提示:The current license does not permit the selected optimization level, using optimization level 2。 你和23楼的问题一样。可以往大更改空间设置,见我22楼的回答。

网友I(2020-04-30):
必须赞一个,感谢楼主

网友J(2021-07-05):
附件点击下载没反应,是我电脑出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附件点击下载没反应,是我电脑出问题了吗

我试了可以的,你再试下。不行就留个邮箱。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可以的,你再试下。不行就留个邮箱。

大佬,你有没有试试实验三呀,就是把boot与app整合到一个工程里,我整合以后直接编译失败,单个试都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佬,你有没有试试实验三呀,就是把boot与app整合到一个工程里,我整合以后直接编译失败,单个试都是好 ...

编译结果的具体信息帖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编译结果的具体信息帖一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46134&page=1#pid12198892
我发了个帖子,大佬移步看下

网友K(2022-06-01):
您好,

UnifiedHost-1.15.0配置串口时,一点Apply就闪退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好,

UnifiedHost-1.15.0配置串口时,一点Apply就闪退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

你安装MPLAB X IDE了吗?
要装的。看6.2 PREREQUISITES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1779B.pdf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安装MPLAB X IDE了吗?
要装的。看6.2 PREREQUISITES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 ...

嗯,有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同事共4台电脑,全部都是闪退,不知道是不是和公司的系统有关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嗯,有装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和同事共4台电脑,全部都是闪退,不知道是不是和公司的系统有关系 ...

这个闪退的问题有解决吗,我这也是闪退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安装MPLAB X IDE了吗?
要装的。看6.2 PREREQUISITES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 ...

闪退问题可能和公司系统有关系,没有解决,后面自己写上位机了。但是还有其他问题,就是跳转到app后可以运行(串口有调试输出),但是中断用不了了,boot中有设置app的中断向量,不知道什么原因,楼主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boot中设置了中断向量:
// To be device independent, these are set by mcc in memory.h
#define LAST_WORD_MASK                     (WRITE_FLASH_BLOCKSIZE - 1)
#define NEW_RESET_VECTOR                   0x1000
#define NEW_INTERRUPT_VECTOR               0x1004

#define APPLICATION_SIZE_WORDS              (END_FLASH - NEW_RESET_VECTOR)
#define CRC_RESERVED_WORDS                  1U
#define CRC_RESERVED_BYTES                  2U
#define FLASH_CHECK_ADDR_CRC                (END_FLASH - CRC_RESERVED_WORDS)

#define _str(x)                             #x
#define str(x)                              _str(x)

// *****************************************************************************
// The bootloader code does not use any interrupts.
//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code may use interrupts.
// The interrupt vector on a PIC16F is located at
// address 0x0004.
// The following function will be located
// at the interrupt vector and will contain a jump to
// the new application interrupt vector
asm("psect  intentry,global,class=CODE,delta=2");
asm("pagesel " str(NEW_INTERRUPT_VECTOR));
asm("GOTO " str(NEW_INTERRUPT_VECTOR));

application中一使能全局中断,就导致复位: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Enable th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ERRUPT_PeripheralInterruptE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闪退问题可能和公司系统有关系,没有解决,后面自己写上位机了。但是还有其他问题,就是跳转到app后可以运 ...

你用的那颗芯片?有看复位状态寄存器吗?有中断发生吗,是否中断跳转飞掉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用的那颗芯片?有看复位状态寄存器吗?有中断发生吗,是否中断跳转飞掉了? ...

我用的芯片是PIC16F18346,我使能了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所以肯定是有中断产生的。问题应该出在中断向量的映射上,现在是使用MCC的demo,如下:
asm("psect  intentry,global,class=CODE,delta=2");
asm("pagesel " str(NEW_INTERRUPT_VECTOR)); // 0x1004
asm("GOTO " str(NEW_INTERRUPT_VECTOR));

这几条的指令的作用是否在0004位置放一个跳转指令,跳转到APP的中断入口?

目前的情况应该就是中断跳转飞掉了,但是还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因为是第一次用PIC单片机,所以查起来很费劲,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的芯片是PIC16F18346,我使能了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所以肯定是有中断产生的。问题应该出在中断向 ...

是的,看下来你的代码0x1004处放的是应用程序的中断入口。请检查:
1.应用代码地址偏移是否设为了0x1000?
2.应用工程和bootloader工程的配置字设置是否相同,如果不同,请改为相同;
   另外主时钟配置是否相同,如果不同,请改为相同。
3.如果还有问题,请参考这个例子,里面应用代码是有中断的 https://gitee.com/chaoa51933/pic ... tloader-development
  当然 https://gitee.com/chaoa51933还有好多其他很好的实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看下来你的代码0x1004处放的是应用程序的中断入口。请检查:
1.应用代码地址偏移是否设为了0x1000? ...

1、应用代码地址偏移是0x1000.
   42:            asm("psect  intentry,global,class=CODE,delta=2");
   43:            asm("pagesel " str(NEW_INTERRUPT_VECTOR));
   0002  3186     MOVLP 0x6
   44:            asm("GOTO " str(NEW_INTERRUPT_VECTOR));
   0003  2E04     GOTO 0x604
我查看汇编发现,在超过0x800情况下,GOTO指令后面的地址高位会丢掉,比如我设置的中断向量是1004,这边会变成GOTO 0x04。我目前将boot代码缩减到0x600内,跳转指令这边反汇编如上,已经没有问题,但是复位情况还是一样的,一旦跳转到app立刻就复位了。

2、工程和时钟配置都是一样的。

3、我看了下这里面的代码,大体是一致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应该是升级的协议和上位机,但是应该不影响才对。所以还是没有解决

还是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应用代码地址偏移是0x1000.
   42:            asm("psect  intentry,global,class=CODE,delta=2");
   ...

调试下来是怎么回事?是复位还是跑飞,复位有寄存器可以看复位源的 6.11 Determining the Cause of a Reset
上次提的例子肯定没问题,也用到了定时器中断。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调试下来是怎么回事?是复位还是跑飞,复位有寄存器可以看复位源的 6.11 Determining the Cause of a Res ...

问题确认了,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一开始使用V2.36版本会有问题,换到V1.45后就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题确认了,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一开始使用V2.36版本会有问题,换到V1.45后就都正常了 ...

调试下来,能看到什么区别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调试下来,能看到什么区别了吗?

看不出什么区别,用2.36编译的程序升级app后一有中断就飞了,用1.45的正常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调试下来,能看到什么区别了吗?

我最开始的工程是没有IAP功能的,基于1.45的编译器开发。现在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IAP功能,但是所有的底层文件已经配置都还是按照原来的程序,我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本来我想直接用最新的编译器,没想到似乎不同编译器的兼容性不太好,我对PIC不是很熟悉,刚开始用,所以无法看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M(2022-07-09):
这个牛了,需要汇编语言吗

网友N:
PIC16F18446很给力。

网友O: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P(2023-01-05):
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小系统板啊,我们自己做BootLoader一般都想实现什么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小系统板啊,我们自己做BootLoader一般都想实现什么目的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发板,基本上是最小系统了。Bootloader用于在线升级。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Q(2023-07-20):
引用 网友K:
问题确认了,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一开始使用V2.36版本会有问题,换到V1.45后就都正常了 ...

你发现的问题是v1.45生成的BL,只能和v1.45生成的APP一起运行,是这样的吗?一般BL烧入芯片后就不变了,后续只是用BL更新APP,APP应该可以用更新版本的编译器生成吧,如果不能,这是个问题啊!**详细告知,目前我用最新版本v2.41做了一个BL和APP工程,后续如果不能用更新版本的编译器生成APP,那这不是绑定编译器的版本了吗?理论上不应该这样,应该像我上面所说的,望告知,谢谢。

网友Q:
来自于microchip官方论坛的解答:https://forum.microchip.com/s/topic/a5C3l000000Bq4rEAC/t391376

楼主:
引用 网友Q:
来自于microchip官方论坛的解答:https://forum.microchip.com/s/topic/a5C3l000000Bq4rEAC/t391376 ...

是的,你的理解是对的,和编译器版本没有关系。

楼主:
现在新器件的BOOTLOADER在MCC Melody里支持。对AVR DA 和 PIC18-Q 有现成的例子https://onlinedocs.microchip.com ... 2-991583C839C4.html

网友Q:
我仅仅只参考了mchp的汇编跳转代码,为PIC18F47Q10做了BL和测试APP,上位机用普通的串口助手就行,通信协议完全自定义的,使用EUSART2做的RS485接口的BL,APP和BL共同该接口,但二者的协议不同,只有APP使用中断

网友Q:
我发现较新的PIC18F-Q型号单片机,有一个硬件中断基址寄存器IVTBASE,用来指定中断的基地址,也就是说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在BL中写几句汇编的中断向量跳转语句,只需要在APP中指定该寄存器的值,如果APP使用中断的情况,众所周知BL一定不要用中断,不然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