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用uart串口发送16位数据总是不对,调了一天了,求大佬帮助

楼主(2019-06-14):
设置的16位数据是01000010 01000010,2个8位的10进制都是66,对应ascii是B,用串口调试工具显示接受了2个字符,但是只显示一个B
然后又用labwindows试验,收到的数据显示是66和-2,实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我把16位数据一起发送了,是按照uart协议发的,大佬们能看下吗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num<=0;
                  tx_r<=1'b1;
          end
  else if(tx_en) begin
          if(clk_bps) begin
                            num<=num+1;
                                 case(num)
                                    4'd0:tx_r<=1'b0;
                                         4'd1:tx_r<=tx_data[0];
                                         4'd2:tx_r<=tx_data[1];
                                         4'd3:tx_r<=tx_data[2];
                                         4'd4:tx_r<=tx_data[3];
                                         4'd5:tx_r<=tx_data[4];
                                         4'd6:tx_r<=tx_data[5];
                                         4'd7:tx_r<=tx_data[6];
                                         4'd8:tx_r<=tx_data[7];
                                         4'd9:tx_r<=1'b1;
                                         4'd14:tx_r<=1'b0;
                                         4'd15:tx_r<=tx_data[8];
                                         4'd16:tx_r<=tx_data[9];
                                         4'd17:tx_r<=tx_data[10];
                                         4'd18:tx_r<=tx_data[11];
                                         4'd19:tx_r<=tx_data[12];
                                         4'd20:tx_r<=tx_data[13];
                                         4'd21:tx_r<=tx_data[14];
                                         4'd22:tx_r<=tx_data[15];
                                         4'd23:tx_r<=1'b1;
                                         default:tx_r<=1'b1;
                                 endcase
                        end
        else if(num==24)
            num<=0;
        end
end

网友A:
module uart_tx(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7:0] tx_data,
    input tx_en,
    output tx_rb,
    output tx
    );

    reg     tx_rb,tx;
    reg     send;
    reg     wrsigbuf,wrsigrise;
    reg     presult;
    reg [7:0]cnt;
    parameter paritymode = 1'b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wrsigbuf <= 0;
                    wrsigrise <= 0;
                end
            else
                begin
                    wrsigbuf <= tx_en;
                    wrsigrise <= (~wrsigbuf) & tx_en;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send <= 0;
                end
            else
                begin
                    if(wrsigrise && (~tx_rb))
                        begin
                            send <= 1;
                        end
                    else if(cnt == 8'd168)
                        begin
                            send <= 0;
                        end
                end
        end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 <= 0;
                    tx <= 1;
                    tx_rb <= 0;
                end
            else
                begin
                    if(send == 1)
                        begin
                            case(cnt)
                                8'd0:
                                    begin
                                        tx <= 0;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16:
                                    begin
                                        tx <= tx_data[0];
                                        presult <= tx_data[0] ^ paritymode;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32:
                                    begin
                                        tx <= tx_data[1];
                                        presult <= tx_data[1] ^ presult;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48:
                                    begin
                                        tx <= tx_data[2];
                                        presult <= tx_data[2] ^ presult;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64:
                                    begin
                                        tx <= tx_data[3];
                                        presult <= tx_data[3] ^ presult;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80:
                                    begin
                                        tx <= tx_data[4];
                                        presult <= tx_data[4] ^ presult;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96:
                                    begin
                                        tx <= tx_data[5];
                                        presult <= tx_data[5] ^ presult;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112:
                                    begin
                                        tx <= tx_data[6];
                                        presult <= tx_data[6] ^ presult;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128:
                                    begin
                                        tx <= tx_data[7];
                                        presult <= tx_data[7] ^ presult;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144:
                                    begin
                                        tx <= presult;
                                        presult <= tx_data[0] ^ paritymode;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160:
                                    begin
                                        tx <= 1;
                                        tx_rb <= 1;
                                        cnt <= cnt + 1;
                                    end
                                8'd168:
                                    begin
                                        tx <= 1;
                                        tx_rb <= 0;
                                        cnt <= cnt + 1;
                                    end
                                default:
                                    begin
                                        cnt <= cnt + 1;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tx <= 1;
                            cnt <= 0;
                            tx_rb <= 0;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我用过的  可以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