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SI24R1的发送和接收问题

楼主(2019-06-14):
我发送在一直发送tmp_buf的值,有大神看一下吗?这边接收status值一直为0X0E,正常应该是0X40的。还有就是这是国产芯片SI24R1,已经按照配置做了一遍不行,然后又回到最初的原点,发射端的fifostatus的值却是0x01很奇怪,正常应该0x11才对,可以帮忙看一下代码吗?然后接收端的CD载波值为0,非常奇怪。
一块板子是F407的,一块板子是F030的。

目前两块板子虽然是还是不通,但是stm32f407的SI24R1作接收时13次有一次能收到,stm32f030的SI24R1作接收时却接收不了

代码在附件附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B:
先确认是发送问题还是接收问题

网友C:
没有做过这个芯片啊

楼主:
已经解决了,硬件问题。

网友D:
亲 可以看看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 可以看看电路图吗

这个可能没办法噢,公司有规定。程序就没问题,毕竟程序网上一抄一大把

网友D(2019-08-06):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没办法噢,公司有规定。程序就没问题,毕竟程序网上一抄一大把 ...

好的 那也非常感谢了

网友E(2020-08-2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硬件问题。

是硬件哪里有问题???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只在第一次发送正常是0x21   后面fifo都是0x01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