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请教这个电机怎么控制

楼主(2019-06-14):
三星打印机里面拆出来的,想用这个电机,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是什么电机,如何控制,了解的兄弟还请指点一二

看那个接口是有hall接口的,应该是BLDC,找个BLDC驱动器吧,注意一下电压等级

网友A:
这个是无刷电机,带霍尔传感的,用普通无刷电器驱动IC即可驱动。

你好,我这边是做霍尔传感的,你是做什么的,方便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