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译后的显示内容

楼主(2019-06-14):
Program Size: data=18.6 xdata=994 code=9071

这是一句编译后的显示内容。
code:是程序空间
xdata:就是RAM,随机存贮器
data:是什么呢?

网友A:
这里DATA指IDATA空间

网友B:
嗯, 这应该是 51 内核的 C51 这类的编译器的编译输出

网友C:
是的 MCS51 的内存空间有 DATA 和 xDATA 空间

网友D:
这个data就是程序存储空间吧。

网友E:
DATA:内部RAM的前128个字节的空间,用直接寻址的方式进行寻址。

网友F:
IDATA: 内部RAM的256个字节。用间接寻址的方式进行寻址。后面128个字节的地址和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重叠了,但是用不同的寻址方式进行区别。在KEIL里面如果单片机是52的话,那么显示的DATA:就是指该区域。

网友G:
bDATA:地址范围为20H-2FH的十六寄存器,可以进行位寻址
PDATA: 外部RAM的前256个字节,用R0和R1进行寻址的。
XDATA: 外部RAM地址范围为0-FFFF共64K的容量。用DPTR进行寻址的。

网友H:
data空间大小吧&&
编译的存储空间。

网友I:
数据储存

网友J:
这个就是存储的空间大小。

网友K:
这个具体的看下你用的编译环境的吧

网友L:
data就是存储空间

网友C:
还有外拓空间?

网友C:
怎么还有xdata空间?

网友M:
code是Flash的存储空间

网友N:
编译的环境的存储位置。

网友O:
片内、片外程序存储器,片内、片外数据存储器,片内程序存储器还分直接寻址区和间接寻址类型,分别对应code、data、xdata、idata

网友P:
程序可以简单的分为code(程序)区,和data(数据)区,code区

楼主:
单片机内部自带RAM空间

网友M:
data---指单片机内部自带RAM空间 xdata---指单片机外...code---指内部ROM或外扩FLASH空间。

网友N:
这是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Q:
data应该是自带的ram

网友R:
这是外部的存储器吗?

网友C:
这个data就是自带的空间。

网友R:
没有外扩RAM?

网友S:
data: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用acc直接读写的,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也最小。

网友T:
data区放全局变量和临时变量

网友U:
18.6 是什么意思,什么单位

楼主:
知道了啦 ,感谢大家的回复,学到了很多。

网友V:
ST不搞51单片机,你这是骗流量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