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我将板子优化后性能反而变差了(结帖了)

楼主(2019-06-14):
我有一个ADC采集的项目使用的是国产的CS1237原理图如下所示,工作模式为1倍增益1.28K的采样频率,软件上做了10个数的平滑滤波。第一版PCB做好后将CS1237的3脚和4脚短接测试(R12断开),效果挺理想的噪声在80个AD值以内。由于需要配合前置放大模块以及优化布局我又做了第二版PCB,在第二版中把REF_1.25V由第一版电阻分压+跟随的方案换成使用专用的基准电压芯片(REF3012)的方案,PCB焊好后测试方法和之前一样短接CS1237的PIN3和PIN4,但是噪声比原来高了3倍并且漂移了600多个AD值如下图所示。这到底是为什么。

旧版本的REF和ADC

新版本的REF和ADC

旧PCB顶层

旧PCB底层

新PCB顶层

新PCB底层

上位机记录到的数据

网友A:
REF3012的输入,改成REF_2.5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3012的输入,改成REF_2.5V试试?

cs1237的3脚4脚我试过接1.25v、2.5v和gnd,现象各不相同但都达不到之前的水平。新板子cs1237的3脚4脚无论怎么接各有各的差

网友B:
楼主IN_B信号是-1.25到1.25吗?

网友C:
PCB画的太糟糕了。

@R2D2 :有人说不用分地,只要不要让数字端的电流流过模拟端就行。我看旧板子的布局数字端比模拟端更远离电源端子会有电流流过模拟端所以新板子把电源端子放在上边让数字端和模拟端不再冲突。不知道这个改变对信号有没有影响。
@qinlu123 :模拟地和数字地必须分开。
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D:
如果说这样的改变,能造成你提问的后果,我说我会认为,你1.25的Vref,其阻抗特性还没你第一版的好,你信吗?原先2.5V产生的也是REF系列,用RS8551,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0.005μv /°C的温漂,比原基准25ppm/℃指标不差。
不过话说回来,信号到这个水平,走线什么的都足以引起致命影响,我倒是更愿意相信因为原理改变,走线不一样,导致了你这个比较大的差异,看你2片板子,AIN-脚走线有很大改变。作为一款微弱信号ADC,走线、参考GND接入点顺序什么的可能更致命。不但0飘增加了,看噪音都扩大了,走线不合理造成的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qinlu123 :可以割铜皮,飞线的方法试一下
@tianxj01 :虽然我不是完全理解,等我理解了再向你请教
@qinlu123 :作为最敏感的器件就是U4,所以,优先考察的必须是2个基准对U4的参考地,最好方式是该3芯片的GND,单点共地,再和背面大面积GND通过过孔导入。至于前面的模拟处理部分,建议独立形成GND区域,再通过铜皮单点接入刚才3器件的公共GND,外面可以铺铜,但是不能用铺铜作为直接GND连接。 对于一般的微弱信号采样,原则上,GND尽量独立,而且地线接入顺序必须严控。
我也觉得是走线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改

网友E:
2个版本的PCB,GND相差好多

是啊,我原本觉得新版的地平面更好了呢

网友E:
短接的时候,把R12断开试试?
或者把新PCB也飞线为分压跟随的基准?

R12断开了

网友B:
这个电路这样设计吧

大叔我求求你了

网友E:
调蒙了吧,先做些实验,看看是基准改变导致的,还是走线改变导致的

基准我不论使用1.25V、2.5V还是GND都挺差的,应该是走线出现问题了。等周一我新旧板子各再找一块测试一下。

网友F:
地线按区域分开,尽量不分割。用0402外围器件,信号流走线,电源线加粗,AD芯片尽量和运放一起,数字线可以加长。。

我新版本的电源线变细了,可以通过飞线弥补吗

网友G:
如果你是把3,4脚短接,并且把R12断开情况下测试的;
1.如果上位机显示的值是正通道或负通道的值,那你相当于是测试1.25V参考电压的AD采样值,这个采样值是以2.5V参考电压得出来的,其噪声是1.25V相对于2.5v的扰动;按照你之前的方法1.25V是2.5V通过电阻分压得出来,其电压扰动是同相位的基本上很小;后来的方法1.25v是独立的参考电源出来的根原来的2.5v相对的差动就比较大;至于600多AD差值可能是电阻分压电阻的误差导致的,这个要看看你600多的AD值换算成电压是多少V,如果在mV级别在各元件参数的精度允许的范围内那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
2.如果上位机显示的值是正通道和负通道的差值,那这个AD内部的噪声就太大了
以上只是猜测,还要做实验验证一下,不过我感觉跟板子布线关系不大

@R2D2 :我看了CS1237的数据手册,承认我判断失误,你做过这么灵敏的东西,你好厉害
@R2D2 :我看了AD 的手册,承认我判断有误,你做过这么灵敏的东西,你厉害
你的分析完全是错误的。对于δ-σ ADC来说,输入共模电压1.25V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满足低于Vdd高于Vss即可,高于Vref都可以正常工作,读数只跟两根输入的差分电压有关。另外,24位ADC是非常灵敏的,对于2.5V Ref电压,每一位对应149nV的电压,布线上面的问题太容易反应到数字输出上面了,你是根本没做过这么灵敏的东西就开始信口开河。

网友H:
关于EC12电容:for the REF3012 use a low-ESR capacitance of 10 μF or less. Figure 29 shows the typical connections required for operation of the REF30xx. A supply bypass capacitor of 0.47 μF is always recommend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这样的改变,能造成你提问的后果,我说我会认为,你1.25的Vref,其阻抗特性还没你第一版的好,你信吗 ...

是这么个意思吗?ADC芯片和REF芯片在一点接地后通过过孔和地平面相连接。

网友I:
这个电路主要问题有四个:
1,也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二版使用了两个电压基准源。就电压基准源来说不是噪声低,而是相对电压噪声低。使用了两个电压基准源时,就等于在 ADC 的 IN- 与 REF 之间引入了两个基准源差分噪声,所以第二版噪声更大了。
2.  CS1237 是差分输入接口,本意是为了消除共模噪声,而 IN- 接在 REF1.25 电压上,破坏了差分结构,会引入共模噪声。
3.  电路存在电容滥用的问题。影响系统的动态调整能力。
4.  电路板元件布局不合理,但不是主要问题。元件应就近布局。
CS1237 我用过,原始数据噪声可以低于 32 个字。配合数字滤波器的话可以降到十几个字以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主要问题有四个:
1,也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二版使用了两个电压基准源。就电压基准源来说不是噪声低 ...

多谢!关于第4条元件就近布局应该怎么就近。32个字是32个AD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主要问题有四个:
1,也是最主要的问题,第二版使用了两个电压基准源。就电压基准源来说不是噪声低 ...

关于第2条我改成这样是不是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这样的改变,能造成你提问的后果,我说我会认为,你1.25的Vref,其阻抗特性还没你第一版的好,你信吗 ...

如果我改成4层板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还需不需要ADC芯片和REF芯片单点接地,顺便看看我新改的走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么个意思吗?ADC芯片和REF芯片在一点接地后通过过孔和地平面相连接。
...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这种相对关系比较紧密的芯片,距离应该尽量短,你这个位置都拉的太开了。
关于信号调理部分,其实这芯片必须有差分输入,而你的源是单端输入,这才有你采用1.25Vref当作AIN-的做法对吧?这样做,在你输入信号调理部分本身就是方法不妥,最典型的做法是用一个和基准同源的Vref2.5V,产生一个1/2 Vref的1.25基准,通过该基准产生2路180°相位差的差分信号送AIN- 和AIN+,或者一个直接是产生的1.25基准,另一路则是由该基准产生的调理信号则更能保持信号的纯净。因此,你第一次线路其实还稍微好点。
建议重新设计输入调理部分,原则就是AIN- AIN+ 的直流偏移信号必须同源。而且最好和VREF同源。

多谢

网友J:
看来,2个基准的噪声反而大,噪声独立的,无法抵消。
分压的参考源,噪声可以抵消掉一些。

模拟电路真是博大精深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这种相对关系比较紧密的芯片,距离应该尽量短,你这个位置都拉的太开了。
关于信 ...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效果好的旧板子换一个CS1237效果就变差了,把换下来的这个CS1237换到新板子上效果依然很差,换回去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效果好的旧板子换一个CS1237效果就变差了,把换下来的这个CS1237换到新板子上效果 ...

很正常,芯片参数有差异,尤其是共模抑制什么的,新板子由于原理造成不管好不好,表现都差,而旧版本原理上稍微好点,则有些芯片表现就好点。
根据描述,更加证实二版确实存在原理上的(可能包括布线)问题。
更改设计后,表现应该会更加出色。所谓同源,你可以参考9楼的意思,实际线路不是这样构筑,而且他这个对信号有衰减,加有源设备应该可以保证信号的正确处理。

@qinlu123 :所谓互补,就是IN-输入板子经过处理的反相信号,IN+则输入同相信号,AD差分,实际上就已经是2倍的输入信号值了。你现在17楼这样的,in-只是Vref 1/2 的直流,in+才是输入信号+vref1/2。也就是差分是非互补信号。
@tianxj01 :多谢!信号正负互补啥意思能不能画个示意图看看,接地顺序有没有相关资料啥的推荐我想学习一下。
@qinlu123 :如果不处理信号的正负互补,那么17楼就是基本上是对的。关键还是得看实际走线,注意正确处理运放、基准、AD之间的GND连接关系,基本原则前面我好像已经说了:最好多点星形,就近安排器件。实在不行,则必须严格安排地线接入的前后次序。
你看我17楼那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芯片参数有差异,尤其是共模抑制什么的,新板子由于原理造成不管好不好,表现都差,而旧版本原理 ...

不好意思我今天发现1楼的描述有问题(可能发帖的时候不小心写错了,今天测试第三版的时候发现的),噪声在80个AD值以内的测试条件并不是将旧板子CS1237的3脚和4脚短接,而是短接的C16。今天发现这个问题后我短接了旧板子的CS1237的3脚和4脚测试了一下发现噪声也很大和新板子一样,然后我把旧板子这一路的OP07拆下来换到我最新的板子上(第三版4层板)结果噪声水平以及绝对值都和之前旧板子最好水平一样了,而使用其他OP07不行以及使用ADI推荐的OP07替代型号ADA4177也不行。但是这个OP07表现很怪异,明天再详细测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今天发现1楼的描述有问题(可能发帖的时候不小心写错了,今天测试第三版的时候发现的),噪声 ...

新板子贴一下,然后,测试方法和结果详细描述,别再错了,错误的测试分析,会要人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板子贴一下,然后,测试方法和结果详细描述,别再错了,错误的测试分析,会要人命的。 ...

测试平台ADC-V1.3版(下图所示);噪声测试方法:短接原理图中的C16;信号检测测试方法:接入PD前置放大器输出信号,并遮挡以及不遮挡光电二极管观察其输出。测试中使用了OP07-A和OP07-B,分别对应噪声-A、噪声-B、信号-A、信号-B。

                                                  噪声-A

                                                 噪声-B

@gmchen :OP27本底噪音,比OP07本来就低1个数量级以上。
是的,看懂你的意思,这就是电平偏移。
@gmchen :我主要是想把信号稍微抬升一下,信号可能输出负电压这样ADC就采不到了。
另外,换OP27,噪声会小很多。
图中运放的输入与输出都是单端信号,运放仅仅起到一个输入电平偏移作用,似乎没有必要用差分输入的接法,直接改成跟随器,也少了那些电阻的噪声。
测试在同一个时间段内,环境光强变化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平台ADC-V1.3版(下图所示);噪声测试方法:短接原理图中的C16;信号检测测试方法:接入PD前置放大器 ...

感觉不是运放很特别,而是失调电压差异造成,将失调调整到同一水平,应该可以获得基本相同的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是运放很特别,而是失调电压差异造成,将失调调整到同一水平,应该可以获得基本相同的测试结果。 ...

终于找到原因了,不知道为啥那么巧今天使用V1.3版本的板子测试OP07-B的时候R10坏了所以噪声和有效信号都为OP07-A的一半并且有效信号的零点漂移了-4000*1000个AD值(有效信号是衰减1000倍显示的否则显示不开),修复R10后噪声和有效信号和OP07-A一样了,再次断开R10现象又重现了。我又找到另外一块V1.3的板子(新的op07)断开R10噪声还是160;然后将之前标杆板子(使用的新的op07)的R10断开噪声还是160;将OP07-B重新换回标杆板子并断开R10,噪声为80的现象再次重现了;将标杆板子(现在使用的是OP07-B)的R10修复噪声为160。

网友K:
既然是对输入信号差分放大,运放都双电源供电了,基准电压没必要啊

@qinlu123 :你的运放的3脚那的1.25V
2.5V还是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