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在正负5V工作方式下,时钟频率都用1/1.69×R×C来计算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6-14):
在什么应用条件呢, 我记得在 555 的电路里有这个公式

网友A:
实际上的频率,跟电压转换的阈值有关的.

网友B:
数据手册怎么写?

楼主:
用史密特触发器振荡器自定时的双电源工作方式下,时钟频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楼主:
1/1.69×R×C这个式子是由VCC+=10V、VCC-=0V数据得到的……

网友C:
应该是,可以做下试验试试

网友D: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E:
VCC都是10V。

网友F:
还是 上面3楼的意见:  实际上的频率,跟电压转换的阈值有关的.

网友G:
将电路设计出来   实际测试测试  看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就知道答案了   楼主

网友H:
截止频率的是按那样计算的,这还需要其他的电路配合的

网友I:
在电子学中,截止频率是电路(例如导线、放大器、电子滤波器)输出信号功率超出或低于传导频率时输出信号功率的频率。通常截止频率时输出功率为传导频率的一半,在波特图上相当于为降低3分贝的位置所表示的功率,因为此时功率比例 1/√2 传到频带上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