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感觉延时没起到作用

楼主(2019-06-14):
使用CCS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有关于有软件延时的程序中会出现问题,感觉延时没起到作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让灯闪烁,使用delay函数(函数体内用两个for循环嵌套那种),这种延时就不会有效果。。

网友B:
即使这样你用do  while语句都不行。。

网友:
可能延时不够,

网友:
或者输出到IO控制高低电平看看示波器

网友C:
我也很是困惑啊,以至于我现在大都用IAR,只有用timer的时候才用CCS。

网友D:
可能是数据类型的原因的,记得在avrstudio 也不行的。

网友E:
感觉可以在里面加nop__试试。。

网友F:
楼主,你这个加上空操作试试看。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更奇葩,所以延时都不起作用,包括系统自带的。。。

网友H:
建议加volatile修饰

网友I:
使用的什么延时指令?

网友J:
可以使用++这个指令。

网友K:
你的代码呢?CCS是个毛?TI的IDE吗?为什么要放在ST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