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吗?

楼主(2019-06-14):
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吗?

网友A:
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吗?

什么电路,什么应用条件呢?

网友B:
嗯,耐压值、耐温值、容值、ESR(等效电阻)等是电容的几个重要参数,对于ESR自然是越低越好。

网友C:
对,ESR与电容的容量、频率、电压、温度等都有关系。当电压固定时候,容量越大,ESR越低

网友D:
我看也不能这么说, 并多了, 必然会导致引线变成, 我们知道, 在高频电路里, 引线的电感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E:
你说的这个引线是不是连接电容的导线,还是什么?

网友F:
还在问下,导线在什么时候呈容性,什么时候呈感性,是不是与频率高低,哪个影响最严重有关?

网友G:
这个引线是连接电容的导线, 包括 pcb 上的走线.

网友H:
整个电路什么时候呈容性,什么时候呈感性,哪个影响更严重,从电路原理看, 取决于工作频率的高低

网友I:
电容也不是越多越好   这个主要还是看需要吧   根据电路的需要而定   比较靠谱

网友E:
导线在什么时候呈容性,什么时候呈感性,和走线,频率有关

网友D:
耐压值、容值、等效阻抗都要考虑的

网友J:
电容有个自谐振频率点,电容在自谐振频率点之前呈现容性,在频率点呈电阻性,在自谐振频率点后呈感性;;

网友B:
另外,退耦(滤波)电容不要并联太多,否则电平变化瞬间,会有比较大的电容冲击。。。

网友K:
并联表明电容在逐渐增大

网友L:
感性负载两端并联电容器可以有效的提高线路的功率因数

网友M:
并联电容器后可以使功率因数提高

网友N:
并联电容并非数量越多、容量越大越好

网友O:
提高功率因数的常用办法是在负载两端并联电容器

网友P:
并联的电容量过大时,功率因数会出现过补偿

网友Q:
电容补偿在理论在可以将功率因数补偿到1,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网友R:
加大电容,就有可能补过了,得不偿失。

网友S:
用并联电容器对系统进行补偿,讲究的合理补偿

网友T:
首先要确定你需要补偿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S:
如果电容器的电容值过大,会出现过补的情况

网友R:
系统中的无功需求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围内

网友Q:
一般最理想状况是将功率因数补到接近1。

网友P:
无功电流将倒供电网,无功计量反映为功率因数偏低

网友O:
如果电容再加大,功率因数反到又降低了

网友N:
是有其科学的计算方法

网友T:
再根据补偿容量来确定电容值.

网友M:
加了一定量的时候功率因数达到最大,即为1,这时候变成为阻性负载

网友L:
并联电容并不是数量越多、容量越大,功率因数就越高。

网友K:
当达到一定时,对电器的作用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