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烧芯片

楼主(2019-06-15):
最近公司在进行一个项目,考虑到扩展性,使用了Stm32F207单片机,现在是频繁烧芯片,如果用编程器直接连接电路板无问题;
若使用24V供电,在只连接20路传感器输入的情况下,芯片偶尔会发生发热,发热的会热到芯片电源地短路。
但在接入20路传感器信号经74LVC4245转换后与6路光耦隔离信号一起输入后,上电24V,则直接芯片打火,烧坏。
整个设备有一个比较坑的的是有一个外采的设备地直接与外壳相连,导致整个设备(包括电路板)直流地直接与电路板相连与交流地相连
现在都不知道该如何入手了
电源:24转3.3

20路输出

20路传感器输入

8信号输出

6路输入

单片机

4层PCB

更新:我原来的TVS/ESD都是连大地,电源信号地通过(103电容与1M电阻并联)与大地连接,现在内部别家设备直接电源地/信号地与大地相连,我这电路板与大地的连接变得也没有意义了

电源

电源

网友A:
可能电源哪里有问题吧;

楼主:
3V3串入了24或者5V吗?我回头看看3V3网络的232,485芯片有没有烧坏是不是就可以排除?我的输入引脚一般都有芯片隔离,因该不会串入5V以上的电压吧

楼主:
我现在不确定整个AC220的地,机壳,3V3,5V0这些直流地串在了一起,对这个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源哪里有问题吧;

感觉都是24V负载增大(一百mA),芯片就挂了

网友B:
说明供电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B:
电源用个靠谱的,实在不行,找个靠谱的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用个靠谱的,实在不行,找个靠谱的抄板

你是说3.3的供电有问题还是24V的,24V是直接由开关电源供电的,我不明白的是24V大一点,怎么会影响3.3的,24V外部的是20A的明纬电源,与之前常用的F103不同的那时候3.3是由2596变5,1117变3.3,这次直接是24变3.3

网友C:
供电电路不靠谱。

网友C:
肯定是给单片机直接供电的部门输出的电流有问题。

网友C:
楼主24V转3.3V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24V转3.3V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没有做好

我还是用的TI工具做出来的,看来都是认为24转3,3出问题了,有调试的思路了。现在设备AC220交流地,直流地,信号地直接相连对弱电部分影响大吗?

网友D:
量量3.3V是否稳?如果单片机会发热说明功耗过大,计算下单片机输入输出电流有没有超出限值。

网友E:
应该是STM32的在楼主的应用中满负荷运转时电流很大,稍遇电源波动,即烧芯片。

可以把系统仅仅配置为亮灯,长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STM32的在楼主的应用中满负荷运转时电流很大,稍遇电源波动,即烧芯片。

可以把系统仅仅配置为亮灯 ...

今天有了工具,发现就把207一拆,3.3V对地就不短路了,其他的3.3V芯片,譬如232芯片竟然没事,我开始以为是24V内电层耦合了毛刺。有两块板子,我用着没事。我同事改程序,频率配错了,直接裸板,一开24V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量3.3V是否稳?如果单片机会发热说明功耗过大,计算下单片机输入输出电流有没有超出限值。 ...

一般都是没温度,感觉到热的时候,断电一量,基层上电源/地就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STM32的在楼主的应用中满负荷运转时电流很大,稍遇电源波动,即烧芯片。

可以把系统仅仅配置为亮灯 ...

现在就是觉得板子不稳定,不接任何设备,接通24V,只让光耦的灯闪,一宿都没事,可能灌电流不行了

网友E:
stm32内部短路了,我也碰到过多次。

3.3V之前加自恢复保险丝,后并TVS管。

网友F:
24V先转5V,再用个1117转3.3V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32内部短路了,我也碰到过多次。

3.3V之前加自恢复保险丝,后并TVS管。 ...

有TVS,就是保险大点,3.3的芯片不止他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V先转5V,再用个1117转3.3V

计划搭一个先试试

网友D:
STM32内部短路我也遇到过,估计是静电打坏的,正常运行没有出现过。

楼主:
不能每次都打stm32吧,板子就这样坏了好几块了

网友G:
3.6V触发抓一下电源波形呗

楼主:
现场没有示波器,我只有先单独搭个3.3(优先只用编程器供电),没事就5V也工作,最后24V工作,看看那一级挂上会烧,再做进一步的对策,最怕就像是上边网友说的静电那就惨了

网友H:
上示波器观察电压,是不是DC-dc电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