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为何研究没有激励的网络?

楼主(2019-06-15):
有人搞不清其中的原因,例如下帖,所以有必要给这些人说说。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3008-1-1.html

在电路理论研究中,最初会研究些匪夷所思的电路,例如这个:

针对这个电路,还有模有样地列个方程阻:

教科书中花这么大篇幅研究这个,同志们有没有感觉到匪夷所思???

因为电路没有激励,响应=0,或者说方程祖只有平凡解,i1=i2=。。。=in=0,或v1=v2=...vn=0。
研究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教材中为何要这样搞???

原因非常简单,就是不想喧宾夺主!

教材中讲授基尔霍夫定律,叠加原理等时,是安排在电路分析中“纯电阻”部分中说的,而没有在一般性的动态电路中介绍,原因也是如此,纯电阻电路简单,在动态电路中开始介绍会发生喧宾夺主。

楼主:
介绍下画图所用的背景:

本人在此论坛,一共收到了15页系统提醒:

这15页中的后面14页,绝大多是加分提醒,删帖的极少。

但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论坛开始了“严打”,第一页全是这种信息:

好几个管理人员看我帖子,如同大学教授批改论文,逐字逐句研究,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严查有没有【言辞不当】之处。
基本上是拿个1500倍放大镜(蚊子腿看成电线杆),从左到右,每5秒/字,逐行扫描。

所以如果有论文能在21IC严查后通过,那肯定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期刊上发表的,这里是史上最严审查。

这么多管理人员如此费心的关照我(如同防贼一样),给予我特殊照顾,我又不给你们发工资,却耗了你们过半的上班时间,深感惶恐不安。

楼主:
为何有人总是像爱上我了一样,对我念念不忘,不肯表态离婚?

原因非常简单,这俩人只懂点大一大二教材上基础性的东西,缠着我的目的是想让我给他俩讲讲课本外的。
缠着我的方法很简单,故意发帖激怒我,我要辩解,我一辩解就中计了。

不过虽说是课本外的知识,但都是些简单的基础,中计也无妨,讲讲也无所谓。

楼主:
言归正传。

如果上面没有激励的网络的平衡方程,能熟练、快速写出,那么,对于有激励的情形,只需轻微拓展一步,就能同样快速熟练掌握了。

广义分支的概念:

网友A:
借此贴讨论电路问题,说到国外资料。请看一下问题。

如果我要求7.59中占空比到电感电流iL。能用图7.61的电路去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此贴讨论电路问题,说到国外资料。请看一下问题。

如果我要求7.59中占空比到电感电流iL。能用图7.61的电 ...

窃以为可以,那个最终标准形式可以求解转换器的传递函数,和最初形式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每一步变换过程都是等效的。

楼主:
不同的学习背景,导致人与人之间思想差异巨大。
和天天抱着本国产教材看的,很难有共识。

下面通过讨论电路理论中的初始条件问题,来看待这个思想差异。

国外教材上来就说【讨论网络响应时,默认只考虑初始静止条件,是足够处理涉及任意初始条件的问题的】

这一句话,会让很多人恼火,上面这句话,前面说只考虑初始条件为零,就是不考虑初始条件,怎么可以说能处理任意初始条件问题呢?矛盾啊!

再者,退一万步说,把电路分析基础中的结论,往传输线理论上生搬硬套,结果是悲剧。
如下图所示,退一万步来说,即便你随意假设电容/电感的初始条件为某个任意小的数值,那么这个传输线中包含的能量就是无穷大,电路理论废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窃以为可以,那个最终标准形式可以求解转换器的传递函数,和最初形式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每一步变换过 ...

在这个帖子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别的资料里头,这类升压变换器占空比到电感电流的传递函数,那个右半平面零点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帖子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别的资料里头,这类升压变换器占空比到电感电流的传递函数,那个 ...

什么资料,推导过程截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资料,推导过程截图看看?

请看Gid(s)。

Boost那个等效电路,归算到次级,下面这个是我用叠加定理推的。莫名其妙那个右半平面零点就没了。

我个人的分析:从原来的图可以看出,那个电流源是从电感右端流出的,占空比增大,它也增大,那电感电流也增大,那说明这不是右半平面零点的的行为。不过,输出电压会降低,那么在占空比到输出电压的传输函数就会包含一个右半平面零点。如果那个电感支路像6楼那样的网络等效,直接计算的话就会得到一个包含右半平面零点的传递函数,跟物理特性貌似有违背的感觉。

我平时也很忙没有时间再去查别的资料验证了。

网友A:
你帮我看下,万一我要是要用那个模型,该怎么去改???

网友A:
另外,这个外国佬写的书,他自己貌似也没遇到过这么多问题,貌似书本写起来不费九牛二虎之力就搞定。等我这种读者用起来就各种问题都有了,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
What??? 又烂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 又烂尾了?

你没看见我和几个小菜鸟,正在开撕吗?
稍等片刻。

楼主:
控制到输出有RHPZ,控制到iL也是???

RHPZ是由于有两条前向通路形成的,如下图,在某个频率点相互抵消:

控制到iL是不行的。

iL在buck传递函数推导中,视作恒流源,于是输出级是一阶电路,求控制到iL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小孩要哄,老头要请”,人家要求你@他,然后人家才回答。
要给足面子,好比是牛叉医院的专家,你不事先预约,人家是不会给你看病的,因为你太不把人家当腕了。

你的第二个问题:

上图画红线的是一个平面上的。

矢量与复数的关系,我以前发帖说过了,严格来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但是在电路理论中,可以混用,因为电路理论最多用个2维平面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孩要哄,老头要请”,人家要求你@他,然后人家才回答。
要给足面子,好比是牛叉医院的专家,你不事先 ...

Axis 写着有什么用???
我还以为那个Axis B是一个类似于直角坐标系xyz的Z轴变斜得来的。
Park是工程师来的,应该不会搞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到输出有RHPZ,控制到iL也是???

Boost 那个占空比到电感电流的传递函数,据说是用来做功率因数校正的时候,解决电流和输入半波不同相位的问题。于是我就顺便推了一下。然后把Buck的也是推了一遍,甚至连占空比到电容电流的传递函数还推了一遍。下图是Buck的传递函数。你看,那个传递函数的分母都是二阶的。那些电源专家说是一阶也不知道哪里是一阶。总觉得怪怪的。

网友A:
不管怎么样,问题总算解决了,写传递函数还是要先分析一下电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st 那个占空比到电感电流的传递函数,据说是用来做功率因数校正的时候,解决电流和输入半波不同相位的 ...

这些原理,看几篇硕士论文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原理,看几篇硕士论文就OK了。

原来是近似为一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原理,看几篇硕士论文就OK了。

你说Buck求d(s)到iL(s)的传递函数没意义???
那平均电流模式的时候,电流控制环路的补偿从哪里说起?
另外,Buck 也可以做功率因数矫正的,那电流控制环路怎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