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中C20的作用?

楼主(2019-06-15):
放大倍数如何计算,R12比R8阻值还要大?

楼主:
能指点一下,哪里不对吗,谢谢!

网友A:
C20、C22未标注数值。
此电路可能是二阶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B:
楼主让“川”字平躺,要歪头90度看,不然就是“三”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话等于没说~~~

你要我怎么说?将楼主的图改成“规定”格式,工作量太大,我改个电阻,是不是容易看些?

网友D:
好奇怪的电路,由图显然是同相放大。 V- = V+ , 5V和R13有什么用?
同相放大,则看起来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

楼主:
电路已经确认过了,没有错,  电源是单电源供电。两个电容的容量明天用电桥测试一下。

如果要单电源也可以,运放采取"-电源"是简单方法。
楼主,你的运放要双电源,才能输出负半周。

楼主:
谢谢,和这个有点接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和这个有点接近

不是接近,而是一样。首帖图中R12和R13即10楼图中R1。首帖图中R12和R13同时为运放反相输入端提供2.5V电压偏置。
不过,首帖图中IN端需要考虑直流通路,必要时需要考虑隔离前级输出的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和这个有点接近

10楼图中说虚线框内是“同相比例放大电路”,不够准确。因为还有运放输出端到C1的反馈通路。
整个图,是典型的二阶低通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已经确认过了,没有错,  电源是单电源供电。两个电容的容量明天用电桥测试一下。 ...

   由于仅提问C20的作用,就引出······。C20和C22作用一样,正如M大所说的二阶低通滤波。是Key电路。
如果C20=C22,截止频率fo=1/2piR6C20。单电源供电还有一些相应元件,但是分析Key电路,这样已经足够。
就像有的网友说,画一个电源,难道要将配电站和电厂都画出来?

楼主:
,图中的Avp是什么参数? 除了衰减不需要的信号。可以得到想要的频率信号,同时还可以对保留的信号进行放大吗?书读的太少,大家别见笑。

网友B:
由于看不懂楼主的图,所以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的Avp是什么参数? 除了衰减不需要的信号。可以得到想要的频率信号,同时还可以对保留的信号进行放大 ...

“同时还可以对保留的信号进行放大吗?”

取决于15楼图中电阻Rf和R1数值。
注意:增益过高是不稳定的。

楼主:
R8除以 R13并联R12     22/23.5=0.936 我是用理想的状态来计算。 那这个电路只是一个双阶低通电路。是不是没有放大作用?只是一个单纯的信号选择电路。

网友E:
关于C20的作用,以前本人在网上发表过【专题:RC有源滤波器的原理与设计

《天天忙着和这几个绝世高手互撕,没写完!》

简单一句话概括,利用该电容的反馈作用,让滤波器传递函数的这个地方,凸起来!!!(相对于无源RC滤波电路而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R8除以 R13并联R12     22/23.5=0.936 我是用理想的状态来计算。 那这个电路只是一个双阶低通电路。是不是 ...

楼主的电路增益的计算要+1和考虑两阶滤波的幅度衰减一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奇怪的电路,由图显然是同相放大。 V- = V+ , 5V和R13有什么用?
同相放大,则看起来是一个二阶低通滤波 ...

单电源,提供偏置电压

楼主:
电路已经确认过了,没有错,  电源是单电源供电。两个电容的容量明天用电桥测试一下。

网友B(点评):
楼主,你的运放要双电源,才能输出负半周。

网友B(点评):
如果要单电源也可以,运放采取"-电源"是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