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到线路板上是否有虚焊?

楼主(2019-06-15):
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虚焊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如果焊接不良但又检测不出来,求解

网友A:
上振动台。

网友B:
目测检查;
上电老化N个温度循环

@叶春勇 :虚焊的话,经过N个温度循环,就是发热==>冷却==>发热,很可能就显现出来
搬板凳学习,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C:
虚焊的结果就是电信号传输不通畅,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最好的改进方法就是从生产工艺上改进。减少虚焊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