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为什么感觉小车的反应速度,总是比实际慢半拍

楼主(2019-06-15):
(无正文)

楼主:
现在求一小车程序。。。。。。。。。。。。。。红外探头做传感器,l298驱动直流电机。

网友A:
应该和程序有关啊

网友B:
这应该是利用脉冲来控制小车的步进电机工作吧?

网友B:
这个存在电机的运行反应速度的,,电机被驱动运行的还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

网友C:
这个看下所用的时钟频率的多大的,,需要快的话就提高时钟频率的

网友D:
看来这个延时的有些长的

网友E:
这个可以检查下根源的,,看下是哪个地方有了延时的

网友F:
一般来说电机的启动反馈速度还是关键的,,

网友G:
你有没有使用中断程序?

网友H:
如果使用PID算法,可能是P数值太小。

网友A:
大概慢多少呢,电信号是很快的,再慢人也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C:
这个用的什么控制算法?

网友I:
可以使用中断,中断里面产生操控信号快一些。

网友E:
这是一整套的系统的,,每个环节的都不能少的

网友J:
主要是看你使用是什么算法呢

网友K:
使用中断信号了吗

网友L:
把你的硬件和软件上传看看

网友M:
使用的PID吗?

网友N:
这个没有程序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O:
可能是内部的控制方式的问题

网友P:
小车的反应速度,总是比实际慢半拍?

网友Q:
建议楼主直接使用控制算法

网友R:
你的循迹使用什么传感器呢

网友S:
可能定时器中断有问题吧。

网友M:
PID算法很关键的。

网友J:
可能执行的效率有点低了。

网友L:
有可能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K:
如果使用中断信号可以提高速度的。

网友S:
定时器扫描间隔有点大,数据处理不及时。

网友R:
响应速度不及时造成的。

网友Q:
一遍算法跟不上就存在这个问题呢。

网友P:
是检测不到数据吗?

网友O:
调整一下控制的算法吧。

网友N:
感觉是控制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