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为零,响应就为零。是滑天下之大稽

楼主(2019-06-15):
输入为零,响应就为零。是滑天下之大稽。

是滴

网友A:
先占个位。

网友B:
顶,楼主。
X战警开始转移话题了。

网友C:
张眉及其技术顾问HWM,有句经典名言:不说前提条件的证明,就是耍流氓!

本人原话是讨论传输线的,这些人一竿子给挑到信号与系统中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顶,楼主。
X战警开始转移话题了。

你来论坛,是专门负责煽风点火的???
从5月底到现在,你一刻也不闲着,哪个帖子里要是有争论,你就挑拨一方公**另一方,所以江湖人送外号:“看热闹不闲事大”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来论坛,是专门负责煽风点火的???
从5月底到现在,你一刻也不闲着,哪个帖子里要是有争论,你就挑 ...

谢谢顶贴。
你继续转移话题,我没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习惯问题。
我估计你工作中,也是个奸诈的人,整天在公司挑拨离间,公司不闹个**飞狗跳,你就难受 ...

你也不赖,明哲保身。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张眉及其技术顾问HWM,有句经典名言:不说前提条件的证明,就是耍流氓!

接上图:

请注意,这个RLCG模型是在线上任意一点取的线元!!!所以总体上,有无穷多个RLCG相串联。

这无穷多个RLCG,除了第一个,都是没有施加激励的!包括上图中那个!!!既然没有激励,按照低频电路原理,响应应该为零是吧???

实际上不是。

看教材就知道,人家是通过施加了一个边界条件,把激励加入的!

理论上,激励是施加在第一个RLCG等效网络上的,为何随便选的一个线元,也能有激励呢???

网友C:
所以,请某些同志,不要扯什么信号与系统了,这里是边界值问题,而非初始值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跑题**了,还叫批判????????????????????????????????

哥们,别激动,顶贴拿分。

网友C:
原因非常简单,看下图:

利用任一点输入阻抗相等,很容易求出当R=1/G时,Zin/R是黄金分割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别激动,顶贴拿分。

要分干啥?分数多能说明什么问题?本版积分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尚且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rk,就你xukun977厉害,我知道。

厉害之处在于靠证据说话,不像你们,瞎猜乱蒙,这是本质区别。

例如我说指数前面的A叫积分常数,大侠专门发帖批评,说俺不懂数学。

直接上证据就让他偃旗息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之处靠证据说话,不像你们,瞎猜乱蒙,这是本质区别。

我突然发现,我也是红头像了,不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发现,我也是红头像了,不顶了。

想要分是吧,你让技术员把我的分,全部转给你,我一分不要。

我要 O(∩_∩)O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台上不起眼还沒讲话,台下已经打起來。按惯例x战警胜算有9成。

在等呢,等他什么时候坦然面对批判的内容。
看样子转移话题,至少到100-200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通常不起眼先生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表面上跟实际上要表达的可能是完全相反,不出完手上的牌,让你猜不到底 ...

x战警,为阴性之人。
按照玄学,可推演此人善于防守(防守为阴)。而进攻能力偏弱(进攻为阳)。
对付此人,引诱其进攻。
m大那边,不明白此道理,总是进攻,进攻一个善于防守的人。结果收效甚微。
不知道,港台那边学不学国学,和易经的。

网友C:
另外,张眉的帖子里引用一阶电路和二阶电路,说明他根本不懂传输线理论。

有请张坛主分析下面的一般性长线电路,你想要的初始值给你加上了:

请注意:电感电容无穷多,你别就弄2-3个在那瞎倒腾。

网友B:
综合判断,x战警,这两天,变化很大,态度诚恳,虚心认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又不懂,瞎掺和啥?
去把你主子叫来,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你不承认输入为零,相应为零这个问题。好吧,你继续。

网友B:
用集总线路的正确,去否定二阶电路的响应?
用会计学的正确,去否定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你继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集总线路的正确,去否定二阶电路的响应?
用会计学的正确,去否定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你继续。 ...

现在情况是:你和大侠用二阶集总电路的结论,来推翻分布电路的结论!这样干,才是用会记学的正确,去否定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楼主:
x请继续!

网友E:
不懂,但看上去x大似乎更有理有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情况是:你和大侠用二阶集总电路的结论,来推翻分布电路的结论!这样干,才是用会记学的正确,去否 ...

请继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懂,但看上去x大似乎更有理有据一些!

这话我爱听,那就破例给这几个人,详细分析两者的不同。

对于集总电路和分布电路,单单从平衡方程上来看,共同点都是线性方程:
不同点在于分布电路中的变量(电压和电流)不但是时间,还是位置x的函数。普通集总电路没有这个特点。

另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是集总电路是离散的,而分布电路是媒介的连续函数!
啥叫离散,随便从网上借个图说明一下,如下图所示,集总电路的平衡方程,是根据节点或网孔1、2、3等列写的,直接是跳跃的,所以是离散的。

而对于以传输线为代笔的分布电路,它是媒介的线性函数,于是电路变量是位置的连续函数。

正是因为有了连续性或均匀性特征,列写平衡方程才能简单,否则麻烦死了。

如上图所示,用集总参数表示分布网络,基本上是无穷多个无穷小网孔。

网友C:
注意到以上两个特点之后,对于传输线平衡方程,要面对两个难点:
1,由于要同时考虑位置x和时间t,于是不能用微分方程,而是偏微分方程。

2,对于集总电路,出现齐次微分方程,说明是没有激励的(force-free)!!!!!!!

【张大侠顶楼的那个截图,正是根据这一点才说的】

但是我的原话是给坛主御用技术顾问HWM出的难题,我这么坏的人,肯定不可能给大师出个小儿科问题啦,肯定故意刁难。所以重点来了:
对于分布系统,你无法根据平衡方程是齐次的,进而判断出系统有还是没有激励!!

楼主:
你啰啰嗦嗦说这么一大堆,那一句话证明了零输入就会零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张眉及其技术顾问HWM,有句经典名言:不说前提条件的证明,就是耍流氓!

为什么不能用 信号与系统 来论述?一个破传输线不属于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 涵盖 声、电、磁、热 等等等等,甚至社会问题。那个破传输线是个例外?你可以违背?

楼主:
你既然承认传输线有暂态过程,甚至证明了零输入的暂态过程。却又说什么零输入就有零响应。

          什么意思?

楼主:
{{{看教材就知道,人家是通过施加了一个边界条件,把激励加入的!}}}

     这TM就更可笑了

     边界条件可以叫 方程的输入,但不能叫系统的 信号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 信号与系统 来论述?一个破传输线不属于 “信号与系统”?

      信号与系统 涵盖 声、电 ...

我已经转述过张大侠和技术顾问的原话了:不谈条件的扯结论,是耍流氓!

从开贴到现在,你连个讨论范围都不确定,拼命下结论,叫人如何与你交流????

前天在高铁上,隔壁看本医学书,书上居然有术语“负反馈”,按照你们这些人的逻辑,我可以说这个负反馈是1927年8月2日,布莱克在船上想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教材就知道,人家是通过施加了一个边界条件,把激励加入的!}}}

     这TM就更可笑了

就你这样的,好笑的东西还多着呢

如上图所示,虽然积分常数有4个,但只有两个边界条件,所以实际上4个积分常数只有2个是独立的!
通过边界条件确定这两个积分常数,这两个积分常数中包含激励Es,所以是边界条件把激励Es引入的。

网友A:
前一幅图片,括号前说的是“无激励,则是齐次微分方程”,括号内说的是“有激励,则是非齐次方程”。这两个命题互为否命题,均成立。由此,逆命题和逆否命题也均成立。
后一幅图片,说“无法根据平衡方程是齐次的,进而判断出系统有还是没有激励”。与前一图片矛盾。根据前一图片中内容,平衡方程是齐次的,系统必定没有激励,即前一图片中括号前命题的逆命题,它必定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转述过张大侠和技术顾问的原话了:不谈条件的扯结论,是耍流氓!

我们这些人的逻辑在哪里出问题了?

传输线怎么就不能用 信号与系统 来解释?信号与系统 不包含 传输线么?

楼主:
t=0时,在一个足够长的传输线一端施加一个短脉冲,此后输入端保持0电平。

     请问在此后的任意时刻,传输线的输出端或者其内部任意一点的电平一定为零么?

网友C:
和小白交流也能很轻松,因为他就是一张白纸,你画什么,他就出来什么。

和高手交流也能很轻松,因为双方心有灵犀一点通,点到为止即可。

就是和半吊子交流沟通困难,你说他不懂吧,他又能跟扯几个术语;你说他懂吧,他又只懂点皮毛,和你死抬杠。

这些半吊子跟我扯的是瞬态响应,在集总电路中当然是可能的,电容可以有初始电荷,电感可以有初始电流。
但是在传输线中,也能这样搞??有本事你让他这样加入初始条件,然后再计算全响应给我瞅瞅???

没有本事计算,就不要扯了!

楼主:
如果不是,你的零响应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沒有激励和零輸入,有什么差別。

你讨论的范围是什么???

如果是集总电路理论,没有激励,就是没有下面的f(t):

网友C:
我原来话题是讨论传输线的:

这些人跑题跟我扯《信号与系统》,扯零输入。。。。

咱能不能结合上下文,略微微靠谱地扯一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小白交流也能很轻松,因为他就是一张白纸,你画什么,他就出来什么。

和高手交流也能很轻松,因为双方 ...

你那个模型中,系统在t=0时,传输线内的电荷分布、电场分布、电流分布叫边界条件,不叫初始条件?

      他与集总电路中 电容的初始电荷,电感的初始电流 不是一回事么?

网友C:
请阁下睁大眼睛,看清楚楼上结论,是在什么场合做出的!!!!!!!!!!!!!!!!!!!!!

OK?????????????????????????????????????????????

你把前提条件全抛弃,想让相关结论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你感觉世界上有这么牛比的结论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模型中,系统在t=0时,传输线内的电荷分布、电场分布、电流分布叫边界条件,不叫初始条件?

     ...

你把眼睛睁大大的,我上面几曾何时说过电荷分布、电场分布啦????????????????????????????????????????????????????????????????????????????????????????????????????????????????

楼主:
其实所谓的 边界条件 很多就是由一些 初始条件 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眼睛睁大大的,我上面几曾何时说过电荷分布、电场分布啦???????????????????? ...

没有么!

楼主: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所谓的 边界条件 很多就是由一些 初始条件 构成的。

你扯了一天,终于扯了句可能有用的。

MTI教科书第35页:
it is only in the boundary conditons that the effect of an exciting force will be fel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扯了一天,终于扯了句可能有用的。

MTI教科书第35页:

不要跟我谈书,我只说你。你什么意思?

楼主:
上面的问题,你用到电荷或电场或电流或电压分布了么?

网友C:
结合具体问题,把眼睛睁大看清楚再扯。

上图中蓝线框内的这个平衡方程,根据推导过程可知,并不是整个系统的平衡条件,只是内部一点的,而且整个方程,并不适用于线的终端,那儿有激励。
所以看起来这个平衡方程中,根本就没有激励模,这就意味着标准解找到之后,再考虑线的终端情况,这就是所谓的边界值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问题,你用到电荷或电场或电流或电压分布了么?

你也真搞笑,人家都直接用集总参数表示了,你还停留在远古的场和电荷的分布问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合具体问题,把眼睛睁大看清楚再扯。

在解这个方程时,你用不到u(x,0)么?

       这个u(x,0)是什么?

楼主:
这个是输入?还是初始条件?

楼主:
输入只能出现在u(0,0),懂了么?

楼主:
所谓边界条件,他一般比初始条件要宽泛一些,比如一些几何尺寸也可以纳入边界条件,但是初始条件几乎是构成边界条件的必要因素。

         比如在传输线中,那个u(x,0)就是初始条件,除此以外介质均匀、线间均等也构成边界条件

        某仙人就是利用一些概念的内涵外延的不同在哪里扯淡。

楼主:
“输入为零,响应就为零” 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为零,响应就为零” 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你说滑稽就滑稽,你说好笑就好笑,行了吧??

和半瓶子醋  交流沟通太困难了。
好比是学了点三脚猫功夫的武者,说他火候没到吧,他又能在普通人面前秀几下空中翻,打几个旋子。这是可以的,但是碰到真正的武者还玩这个,就蠢了。

对于传输线的一般性瞬态特性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此时的系统是非线性时变的,参数甚至是频率的函数。
给定终端网络,研究传输线的瞬态行为,目前还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方便的!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简化近似!例如忽略参数变化,近似或忽略损耗特性等。
其它求解方法分为两大类:波函数法和标准函数法。
前者适合研究无损传输线,终端只是简单的一个电阻或电容或电感的形式。在结或终端的反射现象,是单独拿出来研究的,也就是平时不关心它,只有当它发生的时候才考虑。
但是碰到多重反射,这种方法也就麻烦了,像教材上那样,来回拼命或折线玩吧,少则三五个,多则几十个回合。
由于无法表示成适合所有时间t的闭合解形式,只是用数学语言表示成波的图形,虽直观但麻烦。
标准函数法虽然紧凑且严格,但一般书上不说或很少说。

看到这里实在看不下去了,感觉就是你在这扯一堆大道理人家都不听,就拉出一个定义出来跟你顶,完全不管上下文的,跟这种人你还能争论半天,我很佩服你的耐性。

网友F:
输入为零,响应就为零

这句话本来就很简单,用所谓的“复杂性”来证明此话的正确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忽悠!

网友F:
这也说明,那厮根本就没完整地学过《电磁学》,更别说电磁波理论了。

滑稽的是,那厮居然扯起“传输线”,还给出如此荒谬的东西。

网友F:
不过,比起那个“ROC”,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网友A:
《简述传输线理论》5楼。
频率从1kHz变化到50kHz(50倍),G的“变化可达5000%”(也是50倍)。
????
这是单位长度的电导么?

网友A:
余弦在正负90度范围内变化10%?
那是谁家的余弦函数?

网友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滑稽就滑稽,你说好笑就好笑,行了吧??

和半瓶子醋  交流沟通太困难了。

{{{对于传输线的一般性瞬态特性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此时的系统是非线性时变的,参数甚至是频率的函数}}}
      单凭你这句话,我就可以断定你对 线性/非线性  时变/时不变 的概念是极端模糊的。

连“极限”的概念都是非常模糊的。从“逼近是门专业课”这句即可断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余弦在正负90度范围内变化10%?
那是谁家的余弦函数?

这个内容,和你这个中学生没法讲。
和死脑筋更是难以交流。

逼近是门专业课,在滤波器等任意实用技术中,必然用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述传输线理论》5楼。
频率从1kHz变化到50kHz(50倍),G的“变化可达5000%”(也是50倍)。
????

你那个趣味电子技术史话,我看就是个故事会。
因为如果你真的精通电子技术史话,必然精通电话线的特性,就不会问这些常识性的结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传输线的一般性瞬态特性研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此时的系统是非线性时变的,参数甚至是频率的函 ...

我球都不懂,行了吧?

当年本人说个【线性乘法器】,张眉和其技术顾问HWM,纠缠了寡人好一段时间。

MIT教材515页:

multiplier  --time-varying linear system!

以为系统图中有乘法器,就一定是非线性系统,就搞笑了。
当年有人靠举个反例:乘法器输入个x,输出x^2,据此推定乘法器是非线性系统,就是搞不清必要条件和充要条件的区别了。

网友A:
正说“输入为零,响应就为零。是滑天下之大稽”,正说传输线,怎么又扯乘法器上面去了?

楼主:
你那个红线标出的,正是 线性系统 的一个拿手好戏。

      对于延迟、反射、惯性(电路中含R+L+C也属于这一类)一类系统,是 信号与系统 的主要研究对象。

楼主:
讲理论扯皮的事太多了。

     讲实际吧: 振荡器就是一个典型的零输入,非零响应的典型。

楼主:
呵呵,零输入是指零“信号输入”,可不是零电源输入哦。

楼主:
虽然都叫输入。

      这又是一个利用概念的内涵外延扯皮的典型。

网友B:
这个人把自己打造成正直的学术人,确不断挑起事端。不得不佩服。现在变成学术争论,洗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人把自己打造成正直的学术人,确不断挑起事端。不得不佩服。现在变成学术争论,洗白。
...

今天吃得好饱,吃的饱了就得折腾点事来。

    好了。该干活了。88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群乌合之众,没办法正面针锋相对,净玩些“移花接木”之类的旁门左道,人多势众,反而丢人!

昨天有点事,今天一看转移到振荡上去了,不得不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有点事,今天一看转移到振荡上去了,不得不佩服。

天天跟着我干啥?没发现我对你很冷淡了?

再跟着我,我用就用苍蝇拍打了。

网友B:
哥们,晚辈向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晚辈向你学习。

对不起,我教不了 你,你想学旁门左道,建议拜师大师和大侠!
我看你骨骼清奇,是个练武奇才,三个月包学会,不会免费再学或退款。

网友C:
例如,人家“不谈输入为零,响应为零”,跑去扯余弦,扯ROC。。。想扯什么扯什么。

然后神奇的一刻来了,有人说我不懂线性非线性,我就举个乘法器的例子,来证明我确实不懂。

人家张大侠看见,立马批评我跑题了。

张大侠这种“严格要求别人,从不要求自己”的博大胸怀,我们是学不来的。

网友B:
你怎么造谣,把**,气的上法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造谣内容是:叶春勇老婆和**睡了一晚上。

于是某某去发愿了,说我造谣,说他从没和你老婆睡过。

本性出来了。

网友C:
老话说的好:人之初,性本骚。

你要没有本性,就很不正常了。

网友B:
我在看你徐大教授,说粗话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看你徐大教授,说粗话呢!

人之初,性本骚,这是国学内容。
堂堂一个国学,到你眼里成粗话了???

我和你讲道理,你和我耍流氓。
我现在和你耍流氓,你又要和我讲道理,教我如何做个高尚的、没有低级趣味的人了??

网友B:
看看是什么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什么样子。

你窜上来就中伤我造谣了:

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立马跟个正人君子样,说人讲粗话,没样子了。

你这种严格要求别人,从不要球自己的博大情操,事跟某某学的???
你看,才几分钟就学会了,我慧眼识英才,说你事练武奇才,没看错人。

网友B:
那天你徐大教授什么时候被开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