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需要考虑哪几个因素

楼主(2019-06-15):
对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的选择应结合开关管特性和下级电路的输入特性进行设定,主要需要考虑哪几个因素

网友A:
驱动能力与功耗的平衡。以上拉电阻为例,一般地说,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但功耗越大,设计是应注意两者之间的均衡。

网友B:
上拉电阻应适当选择以能够向下级电路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C:
不同电路的高低电平的门槛电平会有不同,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

网友D:
以上拉电阻为例,当输出低电平时,开关管导通,上拉电阻和开关管导通电阻分压值应确保在零电平门槛之下。

网友E:
上拉电阻和开关管漏源级之间的电容和下级电路之间的输入电容会形成RC延迟,电阻越大,延迟越大。

网友F:
百度一下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网友G:
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H:
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但由于后续电路的影响,输出的高电平不高,就是达不到VCC,影响电路工作。所以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I:
在单片机刚上电的时候,电平是不定的

网友J:
强制让电平保持在电平。

网友K:
上拉电阻的设定应考虑电路在这方面的需求。

网友L:
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网友M:
为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

网友N:
下拉原则和上拉电阻是一样的。

网友O:
用在数字电路中,存在高低电平的场合。

网友P:
在单片机引脚电平不定的时候,让后面有一个稳定的电平

网友Q:
下拉电阻情况相反,让单片机引脚输出低电平,结果由于后续电路影响输出的低电平达不到GND,所以接个下拉电阻。

网友R:
长线传输中电阻不匹配容易引起反射波干扰,加上下拉电阻是电阻匹配

网友S:
主要考虑电路的特性。

网友T:
还有就是如果你连接的单片机在上电以后,单片机引脚是输入引脚而不是输出引脚

网友U:
有的单片机管脚上也常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V:
许多实际中,还是上拉电阻的为多。

网友W:
上拉下拉电阻的主要作用是在电路驱动器关闭时给线路(节点)以一个固定的电平。。

网友X:
电阻应适当设定以确保能输出正确的电平,电流

网友Y:
上下拉电阻的设计主要要考虑阻值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