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出端只有零点几负

楼主(2019-06-15):
使用LM2596-12制作了-12v电源

网友A:
还有别的异常吗?

楼主:
芯片发热严重

网友B:
电路连错了没有?

网友C:
对照一下原理图,器件基本不用调整:

网友D:
检查一下: 会不会输出负载过重了,或者 D3 短路等异常情况了

楼主:
哦,我对着看看吧

网友E:
按照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一般不会有错的。我好像记得这个芯片的输出必须要有个假负载才可以的,你可以确认看看。

网友A:
你这只是输出-5V的电路啊,,

网友F:
看看是不是芯片问题呢。

网友G:
用这个额做-12V的电源转换的,很少见。。

网友F:
这个需要多实际的调试测试的,,按照原理是没多大问题的,但是实际设计的时候,个单子元器件的性能的影响必须验证。

网友H:
您好!这个转-12V的成功了吗??现在想用这个芯片,看了一下论坛都不敢用了

网友I:
4.5V 会不会启动都启动不了. 是不是还需要加个假负载, 保证最起码的工作条件.

网友J:
假负载是什么意思??现在想用这个电源

楼主:
先这样结贴了吧,多谢大家啦

网友J:
正弦波整形成方波

网友J:
选择了高速比较器TL714

网友J:
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因为数据手册上没有测试电路,我就将信号接3脚正向输入,2脚接地,工作中无法实现手册上的对200mVP-P的方波进行比较。

网友B:
请确认比较器地与信号地是否连接在一起?

网友G: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会怎样呢

楼主: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就没有中点比较参考电平,输入信号是悬浮的,输出也就不确定。

网友C:
也可能因其他电路影响会有直流分量,也就可能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多大频率的信号 是10M以上的么?

网友G:
我使用了其他的高速比较器 手册上说可以达到30M,但实际上到5、6M时 信号就不是整形的方波了 ,不知为何?

网友K:
考虑采用高速运放   这样应该比较好一点   对于速度要求比较高   那这个电路的环路设计  要考虑考虑   楼主

网友L:
对于运放这一块的知识点   感觉自己需要学的地方还有很多   还需要不断的努力学习   这一块  真心基础很差啊

网友B:
没有说明白, 到底要求的带宽是多少, 根据这个要求去选器件.
另外, 这个应用, 经常使用的器件的模拟比较器, 可以加入一些回滞特性.
你再考虑一下

网友D:
这个是需要用到比较器的设计的,到了一定的阈值的自然就输出高电平的

网友M:
其他电路影响会有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