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选择运放

楼主(2019-06-15):
各位大侠好:如题,在输入源内阻很高时,我在选择运放...

网友A:
还有别的要求吗

楼主:
只能用便宜的运放  我的输入电流是低频

楼主:
别的我再想想

网友B:
还是不很明白

网友C:
输入源是电流源吗?

网友D:
如果是的话,那你可以选择电流放大器

网友E:
是的,此时输入源内阻大的话,这样选择的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电流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偏小。

网友D:
再者,由于输入电流的信号较弱,故需要使用低偏置电流的运放,即Ib要小。

网友C:
你可以登录ti.om.cn->运放>精密运放>Low Input Bias Current/FET Input

网友F:
例如OPA348就是一款低Ib的电流放大器,即Ib=0.5pA,并且价格也不高。

网友F:
如果要求性能更高的话,只能选择价格更高的。

网友G:
价格便宜的运放也有pA级的。

使用相对比较好的运放  应该可以做的好  楼主

网友H:
阻抗匹配, 或者说, 足够大的运放输入阻抗, 让运放输入阻抗不要影响信号源的信号(或者影响足够小).

网友B:
运放如果真正选择的话  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是很多的   很多参数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不过   这个主要还是看用的地方

网友D:
在输入源内阻很高时, 关键要考虑运放的输入阻抗, 或者输入偏置电流.
就是 pA 级电流的运放, 其实不少的价格也不高

网友I:
运放的输入阻抗尽量不要影响信号源的信号

网友H:
电流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偏小

网友J:
根据压摆率和增益带宽积

网友K:
共模输入电阻(RINCM)该参数表示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时,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与该范围内偏置电流的变化量之比

网友L:
如何为互阻抗放大器电路选择具有足够带宽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M:
放大器信号放大必须满足一定功率设计要求

网友N:
满足放大器电路输入、输出阻抗匹配

网友O:
对于不同电路,选型完全不同。

网友P:
输入和输出尽可能离得远一点,这样可有效的防干扰、自激

网友Q:
要兼顾放大能力和失真度

网友R:
选择什么芯片吗?

网友S:
选择根据实际电路选择吧

网友Q:
要有较高的可靠性,能适应适度的电压波动

网友J:
选个运放真的没那么复杂,做电路做不出来很正常的

网友P:
尽量做到共点接地,就近接地,将接地电阻减少到最小

网友K:
输出阻抗(ZO)该参数是指运算放大器工作在线性区时,输出端的内部等效小信号阻抗。

网友O:
  运算放大器有数十个指标

网友L:
关于用运放组成放大电路,选用电阻值的问题?

网友N:
输入端获取最佳电信号,输出端输出最大功率

网友M:
以选择是电流控制(如晶体管)还是电压控件(如场效应管)或集成电路

网友S:
楼主可能需要选择更合适的芯片吧

网友R:
需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