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做电机控制用哪个DSP比较好呢?

楼主(2019-06-15):
做电机控制用哪个DSP比较好呢?

网友A:
这个没有特别规定那个的,只要是能够做控制电机的就OK的

网友B:
电机控制的关键是PWM信号的输出的,,只要是所用到的MCU能够提供PWM信号的就OK的

网友C:
看你要实现的功能特性的,,,

网友D:
这个没有啥定规的,,只要能驱动电机的就OK啦

网友A:
这个没有啥的,,看自己习惯那个dsp的

楼主:
控制的话,应该是C2000系列吧。

网友E:
有很多可以选择吧

网友C:
Ti的piccolo系列还不错

网友F:
C28里面选择吧

网友G:
楼主在价格和性能方面有什么要求?

网友H:
blackfin不错,性价比很高

网友I:
TI的2812、28335等,有专门的pwm输出端口

网友A:
而且pwm的产生也很容易实现,只需写几个寄存器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J:
主流的   TI  :C2000
         MICROCHIP:  DISPIC
         ADI  :  BLACKFIN   ADSP

推荐C2000,资料丰富,性能稳定,货源充足

网友J:
tms320f28335

网友K:
TMS320F28335

网友L:
单片机实现直流电机控制

网友M:
  C2000系列的一款浮点DSP控制器

网友N: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

网友O:
TMS320F28335数字信号处理器

网友P:
ULN2003D 是驱动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

网友Q:
dsp的特点就是数据吞吐量大、运算便利和迅速 电机控制如果要求比较高的话

网友R:
Ti的DSP主要分为3类,2000系列,5000系列和6000系列

网友S:
  用DSP C2000系列控制电机是主流

网友T:
DSP就行了,有STM32(这其实是个ARM..),有freescale,MICROCHIP的都可以用

网友O:
TMS320F28335具有150MHz的高速处理能力,具备32位浮 点处理单元

网友K:
DSP的独特优势使其在电机控制市场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网友N:
单片机怎样驱动电机?

网友L:
利用相同的程序编写方式可以实现1相励磁和2相励磁的电机控制。

网友M:
TMS320C2000系列便是面向工业控制推出的DSP芯片

网友T:
简单低端并且要求控制成本的话就用个MCU就可以了

网友S:
电机控制说白了就是运动控制。算法和软件架构最重要

网友R:
20000系列主要用于工业控制,相当于是一个DSP核的单片机

网友Q:
TI的tms320f2xxx系列的。

网友P:
使用单片机精确控制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