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一下,92F8003退出STOP模式后运行AD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9-06-15):
top, ST, AD, ADC, dc
大家好,鄙人在用92F8003做低功耗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进入STOP前,我关了ADCCFG0 =0x00;          ADCCFG1 =0x00;  ADCCON &=~0x80; 在用外部中断唤醒后,初始化了AD:ADCCFG0 =0x71;  ADCCFG1 = 0x02;   ADCCON  = 0x80;     主循环一检测AD,就好像死机了,如果唤醒后不运行AD检测的程序,就没事。请大家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A:
检查ADC扫描完成标志位是否操作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ADC扫描完成标志位是否操作有误

扫描完成标志位没问题,因为不进入STOP时,AD检测没问题,我一唤醒也初始化了AD然后才检测AD,程序一直停在了while(((ADCCON & 0x20)!= 0x20) 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不了解STOP进入和退出原理,把程序写的复杂了,多谢楼上的朋友解答。

网友B(2019-11-05):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天刚好碰到了

网友C:
找到问题也不说清楚怎样解决的,都这样以后谁还回答问题。差评。

楼主(2019-12-17):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今天刚好碰到了

不好意思,我才看到,在进入STOP前把AD关掉,尽量把所有IO口设为输出低电平(我测试发现这样电流最小),唤醒后先初始化AD口和所有IO口(输入输出、串口等等)。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也不说清楚怎样解决的,都这样以后谁还回答问题。差评。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