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源模块都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19-06-15):
电源模块都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A:
老专家,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没玩过,起什么作用?市场上都有什么品牌?

网友B:
这个问题太泛泛了,兄弟,电源模块用在需要提供电源转换的地方!!!

网友C:
市场的有很多家,看你的应用方向比如通讯的方面应用就比较高端一些,技术先进

网友D:
很多大公司也在做电源这一块,比如艾默生,爱立信!

网友E:
http://wenku.baidu.com/view/af60461efad6195f312ba69d.html
参考这个

网友F:
电源模块都用在哪些地方, 应该这样说吧, 只要使用电源的地方, 都有可能使用电源模块.

网友G:
应该说具体的应用场合对相应的电源要求也不同,当然这是后话了

网友H:
电源模块各种各样,只要是用电工作的都得用,但要选择合适的电源模块

网友C:
任何需要提供电源供电的地方啊
没有电怎么工作,哪来的能量

网友I:
电源模块的在工业领域应用很普遍的。

网友G:
这个看具体的工程项目需要了

网友J:
主要是使用仪器仪表的场合的

网友K:
这个凡是单路都需要电源的。

网友L:
智能家居控制器及家居智能设备

网友M:
电源模块是可以直接贴装在印刷电路板上的电源供应器

网友N:
电源模块的功率密度越来越大

网友O:
微波通讯以及光传输、路由器等通信领域

网友P:
模块化电源 就是现成的电路构成的电源

网友Q:
模块电源,输出电压,遥控开关电路,输入保护电路。

网友R:
一般需要小体积的电路上。

网友S:
气体、液体涡轮流量计,涡街流量计,电磁流量计等流量计量仪表以及压力开关、差压开关等仪器需要供电。

网友T:
通信电源

网友M:
为专用集成电路、数字信号处理器 、微处理器、存储器供电的。

网友K:
通常会采用多个电源模块并联应用

网友L:
有线电、无线电、光或其他电磁系统,对电力系统运行、经营和管理等活动中需要

网友T:
楼主需要使用什么高端的产品了?

网友S:
大量的电子设备被应用于轨道交通中

网友R:
而且需要高效的电路上

网友Q:
电源模块是由是把电源所需要的零配件组合在一起,可以防潮,抗震,外形来说体积小,可靠性高

网友P:
非模块化,就是用分离原件搭健的电路系统

网友O:
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

网友N:
转换效率也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