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430g2553做I2C通信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9-06-15):
430g2553做I2C通信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
上拉电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求指教。。

网友B:
这个必须接的,接上拉可能 一个作用是位抗干扰吧

网友B:
IIC总线协议里也提到要接上拉的

网友C:
因为接口是开漏输出,不能向外输出电流,所以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D:
数据线上是非要接的,一般是10K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E:
这个必须接 主要是抗干扰  还有达到指定工作电压

网友F:
不管接不接,位置总要预留;
万一有问题,就麻烦大了;

网友G:
那么问题来了,上拉电阻是接在靠近主的一端还是从的一端!?

网友H:
支持可进可退,毕竟微成本

网友I:
信号比较弱的端;

比如485通讯,远端信号比较弱;
120欧的匹配电阻,最好就加那个地方;

网友A:
这个是需要的啊,主要是为了保证电平的确切状态的。

网友F:
一般都是要上接上啦电阻的。

IO的iic驱动能力可能不足,不能读取数据。

网友C:
上拉电阻能够提高驱动能力。
就是IIC的io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J:
往往会接入一个4.7K的电阻

网友K:
加这些4.7kΩ、100Ω的上拉电阻

网友K:
信号完整性考虑 。

网友L:
一般的用法是会在漏极外部的电路添加上拉电阻。

网友M:
用了4,7K 的上拉电阻

网友N:
一般要求上拉电阻不宜小于1K

网友O:
I2C总线一般都不能接太远

网友P:
准备把上拉电阻做3K的

网友Q:
模块上没有默认I2C的上啦电阻?

网友R:
电阻的大小对时序有一定影响

网友S:
I2C一般都会在上拉电阻的位置增加串联电阻和对地小电容。

网友R:
对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也有影响

网友J:
有的datasheet上面明确有要求

网友Q:
I2C的上拉电阻可以是1.5K,2.2K,4.7K

网友K:
楼主的上拉电阻一般都是接上的。

网友P:
上拉电阻常用在中断,GPIO控制,I2C等信号上

网友M:
I2C接口的输出端是漏极开路或集电极开路,所以必须在接口外接上拉。

网友O:
因为是浮空+下拉方式工作的

网友N:
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S:
上拉电阻一般靠近终端

网友L:
DA和SCL总线都必须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

网友S:
一般都是IO的驱动能力不足,需要上拉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