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STM32CUBEMX生成 的SD卡的文件系统读取SD卡不行

楼主(2019-06-15):
使用STM32CUBEMX生成 的SD卡的文件系统读取SD卡不行,使用的是F_open这个函数 ,返回错误码3,但是看f_mount是正确的。确保SD卡没问题 ,因为使用标准库的配置文件和文件系统 能正常驱动SD卡 以及读写文件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初始化给漏掉了

网友B:
根据错误码的具体内容来查。

网友C:
这个SPI有问题吗?

网友D:
功能看着怎么样

网友E:
楼主的硬件是否正常?

网友F:
STM32CUBEMX没有用过。

网友G:
以前使用的模拟的SPI才成功。

网友H:
SD卡是否正常呢?

网友I:
例如判断SD卡是否存在的引脚

网友H:
建议楼主自己移植的FATFS,很简单。

楼主:
硬件肯定是正常的,之前自己移植的fatfs都能正常操作sd卡  ,只是想学下cubemx,没想到就是不行 ,但是试了下底层驱动函数没问题 ,就是SD_diskio这一层有问题

楼主:
自己移植过 ,没有问题 ,但是想学学cubemx怎么使用,好像如果没有问题 的话,cubemx操作起来会简单很多,现在就是不知道cubemx生成的sd卡文件系统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这个看过了,应用上没有什么问题 啊,但是fatfs和底层的接口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能用 ,单独用底层接口读写sd卡没有问题的。

楼主:
sd卡肯定是OK的,自己移植文件系统也OK过 ,cubemx生成的底层驱动读写也OK,就是cubemx生成的文件系统,通过文件系统去读写sd卡不行

楼主:
昨天问微雪的技术支持  ,他们表示他们用自己的开发板用cubumx搞得fasfs文件系统操作sd卡也不行 。说以前还可以啊 ,是不是最近stm32cubemx有更新了HAL库,导致有BUG啊 。如果是真的最新的HAL库有BUG,我也想知道BUG究竟是在哪里  ,想知道原因 。各位大神,谁有STM32F407的板子或者F4系列的都行 ,也用stm32cubemx搞个文件系统操作一下sd卡试下 ,看看最新的是否都有这个问题 ,帮忙看看BUG在哪里 ,谢谢了

网友J:
没有sd的fatfs使用过,但是我初始化的信息读出来了,但是配合cubemx就不行了,在mx init fatfs 里面单步调试我进去看了看,在那个sd state 的函数那里面就已经发生了错误,极有可能是sd驱动有问题。

网友K:
硬件上不好排除啊,卡槽怎么测?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原因已经找到 ,是由于STM32CUBEMX的版本原因 造成 ,应该是CUBEMX的软件版本导致文件系统层存在BUG,底层的倒没什么问题

网友L:
看来要升级

网友L:
不然不知道啥时候就出差错,还不好找。

网友M:
看看头文件里,这个-3是代表什么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原因已经找到 ,是由于STM32CUBEMX的版本原因 造成 ,应该是CUBEMX的软件版本导致文 ...

目前STM32CUBEMX的版本到了5.21

网友O(2019-09-0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在弄文件系统也遇到了你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