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师,关于两种OPA548的问题

楼主(2019-06-15):
从PDF数据手册看,OPA548T/F最大输出电流都是5A,
但是OPA548T要12元一个,而OPA548F却只要4.2元一个,
请教,如果把OPA548F装在散热片上,可以当548T用吗。

网友A(点评):
怀疑卖的是假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OPA548可以上±30V电压,I LIM脚可以限制输出电流0-5A,E/S脚提供了使能和热保护指示,这些特有功能要造假应该不是很容易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也可能是拆机翻新的

网友B:
这种东西,价格只是数量造成的,那种类型买的多,价格就好看。
封装不同,造成销量差异比较大,因而价格差异更加厉害是很正常的。
你想把F封装的,装散热器上面,将表贴的变成DIP,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散热器而是焊接孔,高密度的焊接孔和表贴焊盘做起来完全不是一个事情,而且,脚还必须整形,否则SMD管子用DIP,直接碰你要装的散热器。
所以如果是只是做测试,小批量,管脚掰一掰,弄成DIP的,没问题,如果是批量,鉴于价格差这么多,那建议要么直接采用SMD设计,用合理的SMD散热其实也可以完成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价格只是数量造成的,那种类型买的多,价格就好看。
封装不同,造成销量差异比较大,因而价格差 ...

谢谢老师的回复,由于我这个只是一个DIY项目,
电路结构比较简单,所以引脚焊接不是主要问题,
我们打算用压条把548F压在散热片上,
然后PCB也平贴在散热片上,凑近引脚手工焊接。
现在就是担心548F装了散热片以后,带负载的能力仍然没有548T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回复,由于我这个只是一个DIY项目,
电路结构比较简单,所以引脚焊接不是主要问题,
我们打算 ...

散热条件类似的话,这2个封装没有任何区别,内部就是一样的,说明书都是一本的,T和F就是封装区别。
没有孔,用压条是一个典型做法,注意压条的力度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条件类似的话,这2个封装没有任何区别,内部就是一样的,说明书都是一本的,T和F就是封装区别。
没有 ...

好的,谢谢老师的解答。理论上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准备购买配件了。

网友C:
散热充分的话, 替换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就怕便宜的其实是翻新件,甚至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怕便宜的其实是翻新件,甚至假的。。。

既然这样,那我干脆就买拆机的好了。

网友E(2019-10-28):
您好 我司专营电子集成电路 均可保证原装 能否加个VX 呀? 158-1441-6248 方便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