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RS-485接口电路的硬件设计

楼主(2019-06-15):
RS-485接口电路的硬件设计

      1)总线匹配。
  总线匹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加匹配电阻,位于总线两端的差分端口VA与VB之间应跨接120Ω匹配电阻,以减少由于不匹配而引起的反射、吸收噪声,有效地抑制了噪声干扰。但匹配电阻要消耗较大电流,不适用于功耗限制严格的系统。
  另外一种比较省电的匹配方案是RC 匹配,利用一只电容C 隔断直流成分,可以节省大部分功率,但电容C的取值是个难点,需要在功耗和匹配质量间进行折衷。
  除上述两种外还有一种采用二极管的匹配方案,这种方案虽未实现真正的匹配,但它利用二极管的钳位作用,迅速削弱反射信号达到改善信号质量的目的,节能效果显著。
  2) RO及DI端配置上拉电阻。
  异步通信数据以字节的方式传送,在每一个字节传送之前,先要通过一个低电平起始位实现握手。为防止干扰信号误触发RO(接收器输出)产生负跳变,使接收端MCU进入接收状态,建议RO外接10kΩ上拉电阻.
  3)保证系统上电时的RS-485芯片处于接收输入状态。
  对于收发控制端TC建议采用MCU引脚通过反相器进行控制,不宜采用MCU引脚直接进行控制,以防止MCU上电时对总线的干扰。
  4)总线隔离。
  RS-485总线为并接式二线制接口,一旦有一只芯片故障就可能将总线“拉死”,因此对其二线口VA、VB与总线之间应加以隔离。通常在VA、 VB与总线之间各串接一只4~10Ω的PTC电阻,同时与地之间各跨接5V的TVS二极管,以消除线路浪涌干扰。如没有PTC电阻和TVS二极管,可用普通电阻和稳压管代替。
  5)合理选用芯片。
  例如,对外置设备为防止强电磁(雷电)冲击,建议选用TI的75LBC184等防雷击芯片,对节点数要求较多的可选用SIPEX的SP485R。

网友A:
85允许高达50M bit/s的速率通讯

网友B:
在485标准中,线负载要考虑线路终端和传输线上的负载。

网友C:
最大数量取决于它们的负载特性。

网友D:
RS485采用差分信号负逻辑

网友E:
RS485接口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F:
RS485接口针脚定义谁知道

网友G:
请问RS232和RS485串口电路一样吗

网友H:
  RS232与RS485口、RS422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I:
加匹配电阻很关键。

网友B:
是否对传输线终端匹配取决于系统设计,也受传输线长度和信号速率的影响

网友A:
在低速情况下具有数千米通讯距离。

网友I:
一般还有隔离芯片呢。

网友H:
RS485接口有两根信号线(A+和B-)

网友G:
通信的代码上有什么异同呢?

网友F:
RS485电路是直流还是交流电路

网友E:
rs232和rs485的转换电路怎么和单片机连接

网友J:
RS-485接口电路还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D:
RS485有两线制和四线制两种接线,四线制是全双工通讯方式,两线制是半双工通讯方式。

网友C:
驱动器和接收器的负载都是相对单位负载而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