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高侧驱动,为什么很少用升压IC? 谢谢

楼主(2019-06-15):
为什么很多NMOS高侧驱动电路都用自举电路或专用驱动芯片呢?
一般60以下的直流升压,还是很容易的嘛。升压芯片也便宜,简单。如果多路NMOS高侧驱动,用升压电源IC就更有优势了。特别是大电流的场合,NMOS比PMOS更有优势,导通电阻小,替代型号多容易采购,便宜。

谢谢!

楼主:
这里是把NMOS当开关用,带负载。

网友A:
对电路有危害,如开关电压是300V,你就必须升压到315V,当开关管输出在100V的时候,反而需要在Vgs进行限压,否则就会被自杀,而专用电路或自举电容的参考地是S极性,对于整个电路的负是浮动的,但是针对VGS却是固定的,不会造成过压,基本就是那个样子的

网友B:
升压?
60V升压到75?注意高边驱动和低侧的区别,低侧就是15V,高边驱动如果采用全电压,则驱动部分得全部不一样,而采用浮栅则只需要一个电平平移,输出部分和低侧完全等效。这在芯片设计里面的意义差别大了去了。
浮栅驱动的话。何况60V级别的升压芯片本身就不便宜,怎么能抵得过浮栅驱动的成本呢?高压的就更别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压?
60V升压到75?注意高边驱动和低侧的区别,低侧就是15V,高边驱动如果采用全电压,则驱动部分得全部不 ...

TKS。
比如说车载12V、24V,多路MOS管输出控制。
以前一直用PMOS,导通电阻确实较大(相对NMOS),现在想改成NMOS,多路控制。
12V升压到22V, 24V升压到34V都很容易,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TKS。
比如说车载12V、24V,多路MOS管输出控制。
以前一直用PMOS,导通电阻确实较大(相对NMOS),现在 ...

对于那种静态多路MOS控制,而非PWM模式,那么采用升压驱动N MOS管开关,是个不错的选择,当采用桥式时候,一般会采用专用驱动线路,比如电动车控制器里面的驱动线路,和一些专用的门极驱动芯片,这时候就必须采用浮栅模式,而不是升压了。
我们讨论的上臂驱动,多指MOS PWM桥,而非指静态多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