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源模块都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2019-06-15):
电源模块都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A:
这个问题太泛泛了吧,兄弟,电源模块用在需要提供电源转换的地方!

网友B:
看你的应用方向比如通讯的方面应用就比较高端一些,技术先进

网友B:
很多大公司也在做电源这一块,比如艾默生!

网友C:
应该这样说吧, 只要使用电源的地方, 都有可能使用电源模块.

网友D:
应该说具体的应用场合对相应的电源要求也不同。。

网友E:
电源模块各种各样,只要是用电工作的都得用,但要选择合适的电源模块

网友F:
任何需要提供电源供电的地方啊
没有电怎么工作,哪来的能量。。。

网友G:
电源模块的在工业领域应用很普遍的

网友H:
这个看具体的工程项目需要了。。

网友I:
这个主要是使用仪器仪表的场合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