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读出来的为0

楼主(2019-06-15):
最近在一个项目中我们用到了ADS7886作为ADC的转化器。但是在刚开始使用中我们发现从ADS7886所读出来的数据一直为0

网友A:
数据、时钟、片选不能用排线吧

网友B:
换单根的线试试,有数据读入了吗?

网友B:
这全0 或者 全1 往往是还设备端还没有工作

网友C:
应该先检查确认供电, 复位或者 SPI 连接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D:
应该是一直有一个直流电平加到了输入信号上了。

网友E:
不坊把你的测试电路和测试方法贴上来看看?

网友F:
输入端串个电容,要不然就是前面的某个电阻参数不对。。

网友G:
这个为什么不能用排线?难道会有干扰?

网友H:
一般不建议采用单排线来实现   这样信号的串扰可能比较大。。

网友I:
我之前用ADS1000采电压时总是采不出来,难道就是因为信号线之间的干扰?

网友J:
一直是0?没有其他的值出现吗

网友K:
这个一开始用时出现采集到的值为0很正常的

网友L:
这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的,包括数据的参考电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