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5V转2V和3.3V转2V

楼主(2019-06-15):
给提供个5V转2V和3.3V转2V的芯片吧,有电路就更好了!!

网友A:
官网, 只要输入要求, 就会有推荐芯片。。

网友B:
这个楼主可以使用设计软件的。

网友C:
没必要自己折腾的。设计完了还可以申请样品。

网友D:
这个上边是很快捷的,不过3.3V转2V的不太好找的吧。。

网友E:
这个芯片的设计可以通过淘宝直接查找的。

网友F:
居然用到2V的电压,这个电压确实很不常见的。没有直接输出2V的LDO,可以用可调输出的器件来实现的。。。

网友G:
这个3.3V转2V,什么地方会用到2V呢?

网友H:
这个主要是低压差的设计选择的,重点考虑LDO类电源芯片的。

网友I:
LM2596可实现5V转2V,不过3.3V转2V不好转

网友J:
可调LDO,应该都是松松的吧。。

网友J:
这个一般选取LDO就可以实现的,不过直接输出2.0V的没有吧。。

网友K:
这个需要通过所接的电阻进行调节输出的。

网友L:
讲电源变换, 却从头到尾没有讲到对电源要求的功率(电流) 是多少。。

网友M:
有电源设计软件可以试试,然后直接推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