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二极管选用

楼主(2019-06-15):
二极管选用准则都有什么啊?

网友A:
一般来讲,晶体二极管是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烧结形成的p-n结界面。在其界面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构成自建电场。当外加电压等于零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的浓度差引起扩散电流和由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这也是常态下的二极管特性。

网友B:
根据电路功能的选用:高频检波电路应选用锗检波二极管,它的特点是工件频率高,正向压降小和结电容小,2AP11~17用于40M以下,2AP9~10用于100M以下,2AP1~8用于150M以下,2AP30用于400M以下。

网友C:
根据整机体积:整机向小型化,薄型化和轻型化方向发展,要求配套二极管微型化和片状化。

网友D:
电路当中二极管有很多类型,也有很多型号。。。

网友E:
要求导通电压低时选锗二极管

网友F:
需考虑另一个因素,那就是功率

网友G:
只要耐压要求一般都合适

网友H:
二极管存在结电容,因此上存在反向恢复时间,不考虑其最高工作牌频率的话,二极管就不能很好地起到作用。

网友I:
楼主问的是什么地方用的二极管?

网友J:
确定被保护电路的最(da)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

网友K:
可以根据给定的设计参数选择适宜的二极管。

网友L:
选用二极管时候要考虑到流过稳压管的反向电流

网友M:
当频率高到某一程度时,容抗小到使 PN 结短路。

网友N:
如果不看前面两点,就主要看反向击穿电压拉

网友O:
电流也不能太大,太大会烧坏,需要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P:
对于工频领域则选用一般整流二极管既可以了

网友Q:
楼主要根据实际的功能来确定的。

网友K:
根据整机性价比对二极管进行合理选用。。。

网友J:
很低于最高结温下使用。

网友I:
正确地切断,成型和安装二极管。。。。

网友L:
对于点结触型和玻壳二极管,要防止跌落在坚硬的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