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压摆率对信号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9-06-15):
OPA690的压摆率为1800,能用来将10mv峰峰值的小信号放大10倍吗,还有压摆率对信号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压摆率反映的是运放对输入信号变化的响应速度, 是跟随变化的能力.

网友B:
嗯. 也可以说反映带宽方面的参数。。。

网友C:
不失真传输要求压摆率大于信号斜率。

网友D:
功率放大器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整个系统能否提供良好的音质输出。。

网友D:
其实压摆率只是反映输出驱动的能力. 跟带宽还不是一回事.

网友E:
虽然之间是有一定的正特性关系

网友F:
10mv峰峰值的小信号放大10倍, 当然不成问题.

网友G: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失调电压,毕竟opa690的失调相对有点大,10mvpp的信号放大10倍之后输出也才100mvpp

网友H:
根本不需要很高的SR,可以根据带宽实际,选择运放

网友I:
压摆率的指标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I:
放大10倍是没有问题的啦

网友J:
压摆率针对大信号的动态响应,大信号放大的能否不失真的动态能力,MVX级的信号应用增益带宽积来评估。

网友K:
压摆率只是反映输出驱动的能力。。。

网友L:
压摆率(SR)是指输入为阶跃信号时闭环放大器的输出电压时间变化率的平均值。

网友M:
压摆率是指单位时间(一般用微秒)器件输出电压值的可改变的范围

网友N:
压摆率是针对运放放大电路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