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后缀名问题

楼主(2019-06-15):
在一些芯片的名字后面,除了具体名字外,也会带一些后缀名,请问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会影响它们的性能吗,是不是与它的封装形式有关系呢

网友B:
还是不同的芯片使用在不同的场合,比如说
高压   ,,超低温度  ,,或者高温之类的。。

网友C:
在手册中会注明各种后缀代表的意义,有的是标准等级(商用,工业,军工/航天);有的是代表包装形式(卷带,管装);有的代表不同温度,封装。

网友D:
产品标准级,封装形式及包装方式

网友E:
产品的级别吧 或者内部的厂区型号。。

网友F:
这个查产品手册,会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G:
这些跟主要是包装信息、芯片种类的以及该芯片的资源的

网友H:
在每个芯片手册的 Part numbering 部分都有详细的描述。那些后缀跟封装形式、工作温度范围、以及包装等有关系。

网友I:
不同批次和等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