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右边的电路能不能产生-2.5V的电压基准源

楼主:
右边的电路能不能产生-2.5V的电压基准源

网友A(2019-06-15):
TL431可以这样接产生-2.5V吗?

网友B:
设计好了,细节性问题注意到了,自然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C:
这只是玩了一个电压是相对值的一个概念.
跟大家通常所说的负电压发生电路的含义是不同的

网友D:
负电压发生电路是怎么做的,是将正极接地吗

网友E:
把正2.5V的电路,5V改为GND,GND改为-5V,就行了。。

网友F:
如果你提供了-5V,当然可以。

网友F:
如果电池电路这个貌似很好实现,直接两节9V电池,串联,取中间为GND,就行了。

网友F:
其实电压(电势)都是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