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扩声中易发生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9-06-15):
扩声中易发生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摘要:在熟悉一般扩声系统的基础上,给出了使用扩声设备并调试系统过程中易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并特别强调了不同扩声任务性质需要进行的前期准备。

扩声工程是利用建声学和电声学的手段对原始声进行处理,从而使听音效果达到预期效果的一种手段。

扩声系统分为室内扩声系统和室外扩声系统,操作时两者的区别很大,室内扩声受房间声学条件影响较大,室外扩声则受自然环境影响更多。扩声系统设计的针对性很强,因应用的不同,设备的选用和使用方法也不相同。如按用途,扩声系统可分为:语言扩声系统、音乐扩声系统、舞台扩声系统等。

虽然扩声系统根据需要选取的设备和周边设备不同,其品牌、功能、品质也会有差异,但核心是一致的,即在达到扩声目的的前提下,保障还音的质量。图1给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扩声系统。

图1一般扩声系统连接图。

1 传声器在扩声工作中易发生的问题

传声器是扩声系统的第一个环节, 它的质量和性能对扩声系统至关重要。根据使用要求,可选择有线传声器或无线传声器。有线传声器的频响范围宽,灵敏度高,失真度小,瞬态效应好,但移动性差,因此,多用在固定场所;无线传声器以其美观和使用灵活而应用越来越广泛,但使用中需要避免盲区等问题。在使用传声器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1.1 有线传声器

1) 阻抗的匹配

声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前提是保证音频信号的高保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传声器的负载必须大于其内阻的5 倍( 传声器输出阻抗5Zout= 调音台输入阻抗Zin),这样的调音台输入阻抗与传声器的连接使用,才能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虽然传声器的输出阻抗与调音台的输入电路在使用中会有一些能量损失,但是可以通过调音台的放大电路加以弥补,否则不但影响传声器的输出电平,甚至会引起信号失真,只有在阻抗匹配时传输功率才最大。

2) 相位问题

若在调音台上接入多个话筒,一定要考虑相位问题。当两个话筒的相位相反时,信号送进调音台后会相互抵消,现象是声音明显变小。解决的办法是将其中一个话筒的接线对调后重新焊接。每一个传声器的插口只能接一路话筒,千万不要图省事并联使用,因为这会改变话筒负载的状态,从而引发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在使用两个以上的话筒工作时,由于每个声源直接到达离它最近话筒的信号强度和它到达邻近话筒的信号强度基本相等,因此两个传声器的间距要达到声源到话筒距离的3 倍以上,使干涉现象比较弱,业内称之为“三一原则”。

图2三一原则示意图

1.2 无线传声器

无线传声器可以将拾取的音频信号转换成电磁波发射出去由接收机接收后还原成音频信号,没有话筒线的牵制使用方便,这种传声器适合在近距离内工作,缺点是抗干扰能力差,在工作中有时会有信号失落,即“死点”,现象是拾音信号极弱甚至消失,会严重影响工作。

1) 无线传声器系统由传声器头、发射机和接收机组成,在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一定不能有物体阻挡,以免接收机无法收到信号。

2) 若现场有摄像业务,天线的设置要高于摄像机而低于灯光架,这是因为它们会干扰无线话筒的工作频率造成电波盲区或使电波传播路径紊乱。

3) 接收机上的射频信号指示灯是对信号的接收状态作的最直观显示,所以它必须放置在音响师的观察范围内,以便根据显示状态及时采取措施。

4) 无线话筒是通过旋钮选择频点的,在选定之后要将旋钮固定好防止误操作。

2 噪声和反馈现象的消除方法

2.1 噪声现象及消除方法

扩声系统产生噪声的原因很多,总结起来可以确定在三个方面:电源设备产生的噪声、外界电气设备产生的噪声和系统本身的固有噪声。

1) 电源设备产生的噪声

这种现象很少出现在高规格的扩声场所,因为这些地方在建设之前就考虑到了电源干扰噪声问题并在工程设计中加以解决了。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扩声条件不太好的地方,比如有些场所对舞台灯光的改变不是通过改变电压实现的,而是用电子电路控制晶闸管的导通率,用控制交流电波形面积的方法来控制输出功率,从而改变光线明暗的。这种方**使扩声中出现噪声。对此现象,可以将三相电中的两相给照明使用,剩下的一相供给扩声系统使用。

电源设备噪声的出现还有另一种可能,即电网杂波的干扰。国家电网是公用的,家庭用电和工厂设备运行都并联在电网上,这些设备会带来因用电量过大导致电压降低和不可预知的种种噪声源。对于这些噪声源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采取措施来消除噪声现象。如可以用调压器来调高偏低的电压,将其调至220 V 左右,调压器内的电磁回路还可以消除电源中的一些噪声波。调压后还可以用稳压电源使调好的电压相对稳定,稳压器可以将高于或低于220 V 的电压值识别出来,通过伺服电路将其纠正到正常范围内。

2) 外界电波产生的噪声

这种干扰主要针对无线话筒,现在的无线通信类设备很多,连出租车调度都有无线呼叫系统,所以在使用无线话筒前最好检查一下该话筒是否发射和接收频率都能调整,以避免那些不想邂逅的频率,选用能在 UHF( 超高频) 频段工作的无线话筒,出现问题的几率会小一些。音响系统的接地点必须是独立的( 不要与电源共用),要是系统输入端接地,输出端也接地,噪声信号已被放大,不易消除,而且因出入端是等电位,很容易产生回授。

3) 系统自身固有噪声

在图1 中可以看到各种音频处理的周边设备,然而这些设备却是双刃剑:一方面出色地帮助音响师完成扩声任务,一方面由于多级设备的连接,产生的电噪声又影响着扩声工作的质量。如果在工作中发生这类问题,音响师就要判断系统噪声出自哪一级并设法解决。

开机后,如果有噪声,先切断无线话筒接收机的电源,如果仍然存在噪声,说明症结不在这级;可在调音台上各通路依次关掉 GAIN ( 增益) 旋钮,若在某一路上噪音没有了,说明问题出在这里,若所有输入通道都关了还有噪声,则进行下一步;关掉调音台电源,这样就对整个调音台包括母线、编组、返回、辅助、总控、对讲和振荡等各系统进行了排查;若还有噪音,再检查周边设备,即激励器、压限器、反馈抑制器、均衡器、分频器、效果器和功放等。这项工作很繁琐,要逐一判断,在断定噪声出自哪台设备后再进行处理。

摇滚乐等电子乐器演出时,演员自带的电子乐器和电声设备在多次使用后,有的接插件已经比较松了,这会导致因接触不良而产生噪声。这种噪声时有时无,在演奏时音量很大,噪声被遮蔽了,而当演奏停止时噪声会非常突出,有经验的乐手在演奏停止后会马上关掉自己乐器的电源( 把输出电平关闭),使自己乐器的噪声不能进入扩声系统,而没有经验的乐手却没有这种良好的习惯,这就要求音响师在电子乐器演奏结束时,应马上将与之对应的推子拉下将噪声切除,杜绝噪声问题的出现。

2.2 反馈现象及消除方法

扩声系统发生啸叫声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这就是声反馈。声反馈就是信号被多次叠加放大后产生的正反馈,这种现象小则影响扩声工作正常进行,大则烧毁设备。所以,对反馈现象的消除是音响师不可或缺的本领。根据笔者的经验,发生反馈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第一是增益开得太大,第二是话筒在音箱的放声区中且与音箱位置比较近,第三是设备使用不当。

有些音响师把调音台输入通道上的口子开得很大,而推子只推起一点,这样做是错误的,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一旦现场有高潮出现,音量太大,音响师肯定会本能地拉推子,而推子向下已经没有多少裕量了,这会使工作很被动,并且不能排除调音台在长期工作后,推子的下半部分磨损肯定较上半部分严重,可能有杂音出现。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将增益关闭,将推子推至全行程的4/5,然后再将增益旋钮开至适当位置。在广播电台的扩声现场,经常会看到几路甚至十几路推子基本在同一条直线上,而口子则开得各不相同,有些音响师还用白色胶纸在推子上缘贴一条直线作为记号,这条白线之上就临近“啸叫”点了,这些都是准备工作中测试出来的,非常实用。工作环境不能因为扩声的需要做大的改变,所以音响师在工作中要学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避免问题的出现,比如话筒与音箱的距离和角度就经常被忽视,而音箱产生的声音若是进入话筒,就会产生反馈,如果话筒与音箱距离过近,而且音箱正对着话筒,就会埋下隐患。所以在摆放话筒时一定要注意和音箱的距离与角度。还可以用设备消除反馈,声反馈抑制器、变频器和均衡器都有消除反馈的作用。在扩声工作中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根据具体工作情况选用设备,选择好设备后要对设备进行细致的检查,设备的旋钮、按键位置要正确,如果演员用的是无线话筒,一定要提醒他不要靠近音箱表演,以免出现反馈。

3 不同扩声任务的前期准备

要做好扩声工作,业务能力和责任心缺一不可。

电台的扩声任务性质不同,种类繁多,有政治性会议,也有公益性演出,所以音响师要根据任务的不同缜密地准备扩声的各个环节,争取圆满地完成任务。

3.1 政治性扩声工作

这种扩声工作的场所音响条件一般较好,从而技术方面的工作相对少些,主要还是音响师的心理压力很大,做好完善的准备工作是最好的减压措施。

在自己能够支配的条件下充分了解工作现场的情况,设备一定要可靠,最好用自己熟悉的设备,安装调试结束后把一些有用的数据记在本子上收好;各种连线和插销板要确保接触良好,设备调好后最好不要远离现场,要和警卫人员保持联系,确保无关人员不要接近扩声设备。

会议或演出过程中绝对不能出现反馈啸叫,音响师在联调时就应把啸叫点找出来( 直观反映到推子的位置),最好把这点的刻度在调音台上标出来并在工作中与之保持安全距离。

最佳扩音效果区应以首长所在位置为准,这里收听的效果要保证最理想,在演出前音响师最好在这些位子试听一下,如有可能最好请业内人员( 比如导演)共同参谋。

如果是规格较高的演出,场面会非常大,使用的传声器也较多,但是不能因为怕漏掉信号就总将所有的传声器长期开着,这样不仅会造成杂声过多,还有可能引起反馈。这就需要音响师在调音过程中精神要高度集中,绝不能出现传声器哑声的事故( 忘了推起某路推子),所以最好仔细了解每个节目的表演型式,并在节目单上标出各个节目的详细操作规程,以避免操作失误。

3.2 公益演出扩声工作

这种活动大都是在露天举行,虽然没有室内声学问题,但声能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室外扩声的音响设备要有足够强大的额定功率才行,面对空旷的现场音响设备还应具备足够的穿透力,否则距离稍远的座位收听就有问题。音响师对于设备的配置应提前做出规划,关于安装调试以及一些特殊要求要提前和有关部门交涉。

室外扩声工作的场地一般很乱, 一定要做好音响系统线路的保护措施,可根据实际情况用盖板将线路遮盖,用胶条把线束牢牢贴在地板上,避免被人踢踏。

了解紧急情况下备用电源将如何提供,要确保和现场供电负责人的联系,一旦发生断电情况要立刻采用正确的处理方法,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室外扩声工作中隐藏了很多不可预知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冷静,处乱不惊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