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MICROCHIP的ADC功能不咋的

楼主(2019-06-15):
吐槽一下,MICROCHIP的ADC功能不咋的。

比如说,我想休眠状态1ms采样一次正弦波,20ms后计算有效值,PIC不论是PIC16,PIC24,PIC32,都必须采用笨方法,1ms中断一次唤醒休眠,这样功耗就大了。

stm32,msp430都可以多通道序列采样的时候,同一个序列里重复选择同一个通道,这样一个序列20ms完成,就可以20ms唤醒一次!!!

PIC有的时候,确实有点过于简化,对于高级一点应用,支持确实很差。

只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片子低功耗指标再好,也无济于事,1ms中断一次和20ms中断一次差距巨大。

楼主:
这一点而言,他的设计师确实是失误,因为PIC32mm系列的多通道扫面转换基本结构是有的,但是他为了省几个寄存器,采用简化的方法,导致一个序列里面不能重复选择同一个通道。

这对需要一个通道休眠状态下采集若干次数据,然后唤醒集中计算成为不可能!!!

他的PIC16和PIC18采用一些补救措施,搞了些ADC独立于CPU计算的单元,但是他的计算模式就那么几种,应用场合有限!!

楼主:
基本上可以说,如果需要休眠的时候,多次采集一个通道或者几个通道,然后唤醒集中计算,PIC可以不用考虑了!!

网友A:
有个系列带DAC的,只有5位,与其说是DAC,不如说是个电平参考。

网友B:
你应该看看dsPIC33家族

网友:
还好吧,要求别太高,有的PIC带DAC,结果只有5BIT。

网友C:
如果对50hz频率确定,应该有更经济的算法计算有效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个系列带DAC的,只有5位,与其说是DAC,不如说是个电平参考。

这个实际使用时应该是做量程设定用吧,直接回馈给adc参考电压输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可以说,如果需要休眠的时候,多次采集一个通道或者几个通道,然后唤醒集中计算,PIC可以不用考虑了 ...

我提个方案,睡眠下多次采集。1ms定时器触发ADC转换,ADC转换结束后DMA转移数据到RAM,20ms定时器触发中断,CPU处理数据,重置DMA,进入睡眠,重复以上循环。

PIC32mm的DAC好像可以,他的手册说的不是很清楚,只是说ADC结果寄存器阵列可以设置为缓冲区模式,可是没有看到其关于缓冲区存储位置设置方面的寄存器。
是打算采用这个方案的,可惜大部分PIC没有DMA功能,PIC32mm有DMA功能,还没有被设计成被ADC使用。

网友E:
可以考虑用ATMEL的ATXMEGA,上面有事件系统,RTC和DMA。用RTC定时1ms启动ADC, ADC启动DMA, DMA传输20个数据后唤醒内核

没有怎么搞过AVR,所以没查过。因为有些计算功能,所以还是打算至少选用16bit或者32bit的带乘法器,除法器的片子。
我猜测这个功能迟早会出现

楼主:
PIC32mm的ADC好像可以,他的手册说的不是很清楚,只是说ADC结果寄存器阵列可以设置为缓冲区模式,可是没有看到其关于缓冲区存储位置设置方面的寄存器。

顺便吐槽一下,MICROCHIP的中文资料做的比以前差的太多了,以前写的非常细致,而且逻辑性好。microchip现在的手册中文资料少不说,而且其产品手册的逻辑性越来越差,

大有比ST和TI还差的趋势。

在吐槽一下,现在microchip的中文网站没有了,而且我到英文网站,经常转悠一大圈找不到单片机的选型表!!!

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F:
说明那些型号是很早很早以前设计的。

网友F:
说明那些型号是很早很早以前设计的。新型的应该好多了。

网友G:
看一下 dsPIC 系列的片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PIC32mm的ADC好像可以,他的手册说的不是很清楚,只是说ADC结果寄存器阵列可以设置为缓冲区模式,可是没有 ...

我也是,网站非要大动干戈整合atmel的东西,基因上就是2个系列的哪有那么容易整合,,然后找出来一堆都是不适用的.
这就好比2栋房子,连砖块都是不一样尺寸的,要拆开来合并厨房客厅,哪有那么容易啊...
现在ide也开始整合了,真是不敢用升级后的版本,谁知道会出啥要儿子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PIC32mm的ADC好像可以,他的手册说的不是很清楚,只是说ADC结果寄存器阵列可以设置为缓冲区模式,可是没有 ...

主要是在打贸易战呢

网友I:
真的这么差劲 ?

网友J:
如果这样的话确实不是很方便,我用过430既可以这么用

楼主:
我原来以为stm32L也可以实现,睡眠时1ms采样一次,20ms唤醒一次,集中处理20个数据,后来没想到,居然也不行。

原因是stm32L的DMA居然在休眠模式下是不能工作的!!!!

估计其他的采用DMA传输十之**也不行。

网友K(2019-07-16):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以为stm32L也可以实现,睡眠时1ms采样一次,20ms唤醒一次,集中处理20个数据,后来没想到,居然也不 ...

有结果吗~???

楼主:
结帖了,后来仔细看了手册,PIC24F,PIC32MM都符合要求。因为他们的结果寄存器默认情况下都是FIFO缓冲器模式,并且有转换中断次数寄存器,可以满足休眠采样,唤醒后集中处理。

网友L:
是不是配置的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M(2019-08-15):
这就好比2栋房子,连砖块都是不一样尺寸的,要拆开来合并厨房客厅,哪有那么容易啊... 现在ide也开始整合了,真是不敢用升级后的版本,谁知道会出啥要儿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