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cu选型,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19-06-15):
想找一款应用于可穿戴设备的低功耗、AD速率大于1MSPS(>=12bit)的MCU。

@想一念 :有什么推荐一下
楼主,台湾飞凌总代理,OTP的,可以了解一下,免费写软件,免费设计单片机应用方案。3004090171

网友A:
其他呢 多少脚啊 主频啊啥的有要求不

网友B:
要求写的越少,选的时候越麻烦,说明楼主心里可能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我QQ:261533324,我有推荐的

嗯,这里说说呗,条件提的简单是想选择的范围大一些,目前还在总体设计阶段,是用于可穿戴式人体生理监测方面,设备要调制驱动并读取传感器模拟信号(信号时长<20us,期望采样速率>1MSPS,12bit以上,AD指标期望更好点),wifi数据上传至移动设备,结果计算回传设备端并显示(设备也进行简单计算)。1-10分钟工作频率,采样原始数据需能保存一天的,以待上传。以前用过STM32、msp430、C8051和ADuC845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里说说呗,条件提的简单是想选择的范围大一些,目前还在总体设计阶段,是用于可穿戴式人体生理监测 ...

华大HC32L110 刚好1MSPS,12bit性价比好 32位ARM  MO+核,32K FLASH 4K ROM 16 20脚体积也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大HC32L110 刚好1MSPS,12bit性价比好 32位ARM  MO+核,32K FLASH 4K ROM 16 20脚体积也符合 ...

这个系列的芯片还有性能更好一点的吗?或者将来有计划?RAM是4K?

@je段 :原型验证阶段体积不是主要考虑因素,这个将来用邦定工艺去解决,性能达成最佳才是目前考虑的主要问题,采样速率能到2-5MSPS,位数为16Bit就更佳,这样监测指标的分辨率更好,对前端模拟信号的调理电路部分的要求能简化一些。芯片能自带可调增益放大器就最好了。
@xing650721 :哈哈 那刚好要的话找我,我是代理
@je段 :呵呵,有段时间没有上网看帖子了
16-100脚都有,华大帖子挺多啊 你都不看啊 哈哈
往上就不是这么小的了啊,7X7了 48脚 64脚都有啊 低功耗系列。你穿戴的肯定要小体积的

楼主:
现在等级较低,不能回复朋友的招呼,见谅。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锦锐的MCU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这里说说呗,条件提的简单是想选择的范围大一些,目前还在总体设计阶段,是用于可穿戴式人体生理监测 ...

能用独立的ADC吗?可以提供两个选择:ADK5012, 优势:12BIT 1MHz SAR ADC, X2QFN8的小封装,NANOWATT级的低功耗,适合可穿戴的产品;ADK3610, 16BIT 4MSPS SAR ADC, 完全满足你期望的性能要求,封装TQFP48,和ads8412/8402类似。Q: 142079946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独立的ADC吗?可以提供两个选择:ADK5012, 优势:12BIT 1MHz SAR ADC, X2QFN8的小封装,NANOWATT级的 ...

谢谢推荐,以含ADC的MCU为优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