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16字节对齐

楼主(2019-06-16):
FLASH_ProgramWordBurst地址是否只能是16字节对齐的?

网友A:
STM32 本身没有自带 EEPROM,但是 STM32 具有 IAP(在应用编程)功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 FLASH 当成 EEPROM 来使用
STM32 FLASH 简介
不同型号的 STM32,其 FLASH 容量也有所不同,最小的只有 16K 字节,最大的则达到了1024K 字节。战舰 STM32 开发板选择的 STM32F103ZET6 的 FLASH 容量为 512K 字节,属于大容量产品(另外还有中容量和小容量产品),
STM32 的闪存模块由:主存储器、信息块和闪存存储器接口寄存器等 3 部分组成。
主存储器,该部分用来存放代码和数据常数(如 const 类型的数据)。对于大容量产品,其被划分为 256 页,每页 2K 字节。注意,小容量和中容量产品则每页只有 1K 字节。从上图可以看出主存储器的起始地址就是 0X08000000,  B0、B1 都接 GND 的时候,就是从 0X08000000开始运行代码的。
信息块,该部分分为 2 个小部分,其中启动程序代码,是用来存储 ST 自带的启动程序,用于串口下载代码,当 B0 接 V3.3,B1 接 GND 的时候,运行的就是这部分代码。用户选择字节,则一般用于配置写保护、读保护等功能,
闪存存储器接口寄存器,该部分用于控制闪存读写等,是整个闪存模块的控制机构。
闪存的读取
内置闪存模块可以在通用地址空间直接寻址,任何 32 位数据的读操作都能访问闪存模块的内容并得到相应的数据。读接口在闪存端包含一个读控制器,还包含一个 AHB 接口与 CPU 衔接。这个接口的主要工作是产生读闪存的控制信号并预取 CPU 要求的指令块,预取指令块仅用于在 I-Code 总线上的取指操作,数据常量是通过 D-Code 总线访问的。这两条总线的访问目标是相同的闪存模块,访问 D-Code 将比预取指令优先级高
这里要特别留意一个闪存等待时间,因为 CPU 运行速度比 FLASH 快得多,STM32F103的 FLASH 最快访问速度≤24Mhz,如果 CPU 频率超过这个速度,那么必须加入等待时间,比如我们一般使用 72Mhz 的主频,那么 FLASH 等待周期就必须设置为 2,该设置通过 FLASH_ACR寄存器设置。
使用 STM32 的官方固件库操作 FLASH 的几个常用函数。这些函数和定义分布在文件 stm32f10x_flash.c 以及 stm32f10x_flash.h 文件中。
1.  锁定解锁函数
在对 FLASH 进行写操作前必须先解锁,解锁操作也就是必须在 FLASH_KEYR 寄存器写入特定的序列(KEY1 和 KEY2),固件库函数实现很简单:
void FLASH_Unlock(void);
同样的道理,在对 FLASH 写操作完成之后,我们要锁定 FLASH,使用的库函数是:
void FLASH_Lock(void);
2.  写操作函数
固件库提供了三个 FLASH 写函数: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32_t Data);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HalfWord(uint32_t Address, uint16_t Data);
FLASH_Status FLASH_ProgramOptionByteData(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Data);
顾名思义分别为:FLASH_ProgramWord 为  32 位字写入函数,其他分别为 16 位半字写入和用户选择字节写入函数。这里需要说明,32 位字节写入实际上是写入的两次 16 位数据,写完第一次后地址+2,这与我们前面讲解的 STM32 闪存的编程每次必须写入 16 位并不矛盾。写入 8位实际也是占用的两个地址了,跟写入 16 位基本上没啥区别。
3.  擦除函数
固件库提供三个 FLASH 擦除函数: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Page(uint32_t Page_Address);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AllPages(void);
FLASH_Status FLASH_EraseOptionBytes(void);
这三个函数可以顾名思义了,非常简单。
4.  获取 FLASH 状态
主要是用的函数是:
FLASH_Status FLASH_GetStatus(void);
返回值是通过枚举类型定义的:
typedef enum
{
  FLASH_BUSY = 1,//忙
  FLASH_ERROR_PG,//编程错误
  FLASH_ERROR_WRP,//写保护错误
  FLASH_COMPLETE,//操作完成
  FLASH_TIMEOUT//操作超时
}FLASH_Status;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FLASH 操作的 5 个状态,每个代表的意思我们在后面注释了。
5.  等待操作完成函数
在执行闪存写操作时,任何对闪存的读操作都会锁住总线,在写操作完成后读操作才能正确地进行;既在进行写或擦除操作时,不能进行代码或数据的读取操作。所以在每次操作之前,我们都要等待上一次操作完成这次操作才能开始。使用的函数是:
FLASH_Status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uint32_t Timeout)
入口参数为等待时间,返回值是 FLASH 的状态,这个很容易理解,这个函数本身我们在固件库中使用得不多,但是在固件库函数体中间可以多次看到。
6.  读 FLASH 特定地址数据函数
有写就必定有读,而读取 FLASH 指定地址的半字的函数固件库并没有给出来,这里我们自己写的一个函数:
u16 STMFLASH_ReadHalfWord(u32 faddr)
{
return *(vu16*)faddr;
}

点击(此处)折叠或打开
1.        //读取指定地址的半字(16位数据)

2.        //faddr:读地址(此地址必须为2的倍数!!)
3.        //返回值:对应数据.
4.        u16 STMFLASH_ReadHalfWord(u32 faddr)
5.        {
6.            return *(vu16*)faddr;
7.        }
8.
9.
10.        #if STM32_FLASH_WREN    //如果使能了写
11.        //不检查的写入
12.        //WriteAddr:起始地址
13.        //pBuffer:数据指针
14.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
15.        void STMFLASH_Write_NoCheck(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16.        {
17.            u16 i;
18.            for(i=0;i<NumToWrite;i++)
19.            {
20.                FLASH_ProgramHalfWord(WriteAddr,pBuffer[i]);
21.             WriteAddr+=2;//地址增加2.
22.            }
23.        }
24.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25.        //WriteAddr:起始地址(此地址必须为2的倍数!!)
26.        //pBuffer:数据指针
27.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就是要写入的16位数据的个数.)
28.        #if STM32_FLASH_SIZE<256
29.        #define STM_SECTOR_SIZE 1024 //字节
30.        #else
31.        #define STM_SECTOR_SIZE    2048
32.        #endif
33.        u16 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最多是2K字节
34.        void STM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35.        {
36.            u32 secpos;     //扇区地址
37.            u16 secoff;     //扇区内偏移地址(16位字计算)
38.            u16 secremain; //扇区内剩余地址(16位字计算)
39.             u16 i;
40.            u32 offaddr; //去掉0X08000000后的地址
41.            if(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1024*STM32_FLASH_SIZE)))return;//非法地址
42.            FLASH_Unlock();                        //解锁
43.            offaddr=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        //实际偏移地址.
44.            secpos=offaddr/STM_SECTOR_SIZE;            //扇区地址 0~127 for STM32F103RBT6
45.            secoff=(offaddr%STM_SECTOR_SIZE)/2;        //在扇区内的偏移(2个字节为基本单位.)
46.            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secoff;        //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47.            if(Num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ToWrite;//不大于该扇区范围
48.            while(1)
49.            {
50.                STMFLASH_Read(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51.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52.                {
53.                    if(STMFLASH_BUF[secoff+i]!=0XFFFF)break;//需要擦除
54.                }
55.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56.                {
57.                    FLASH_ErasePage(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擦除这个扇区
58.                    for(i=0;i<secremain;i++)//复制
59.                    {
60.                        STMFLASH_BUF[i+secoff]=pBuffer[i];
61.                    }
62.                    STMFLASH_Write_NoCheck(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写入整个扇区
63.                }else STMFLASH_Write_NoCheck(WriteAddr,pBuffe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64.                if(Num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65.                else//写入未结束
66.                {
67.                    secpos++;                //扇区地址增1
68.                    secoff=0;                //偏移位置为0
69.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70.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71.                     NumToWrite-=secremain;    //字节(16位)数递减
72.                    if(NumToWrite>(STM_SECTOR_SIZE/2))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73.                    else secremain=NumToWrite;//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74.                }
75.            };
76.            FLASH_Lock();//上锁
77.        }
78.        #endif
79.
80.
81.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82.        //ReadAddr:起始地址
83.        //pBuffer:数据指针
84.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
85.        void STMFLASH_Read(u32 ReadAddr,u16 *pBuffer,u16 NumToRead)
86.        {
87.            u16 i;
88.            for(i=0;i<NumToRead;i++)
89.            {
90.                pBuffer[i]=STMFLASH_ReadHalfWord(ReadAddr);//读取2个字节.
91.                ReadAddr+=2;//偏移2个字节.
92.            }
93.        }
94.
95.        //////////////////////////////////////////////////////////////////////////////////////////////////////
96.        //WriteAddr:起始地址
97.        //WriteData:要写入的数据
98.        void Test_Write(u32 WriteAddr,u16 WriteData)
99.        {
100.            STMFLASH_Write(WriteAddr,&WriteData,1);//写入一个字
101.        }

网友B:
应该是这样

网友C:
这个是库函数实现的?

网友D:
问题有点突兀。

软件代码是基于什么版本的、芯片又是哪个系列的?

关于STM32 flash编程不同的系列可能有差异,所以一定要看看参考手册或FLASH编程手册的flash编程部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