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不知道怎么挂载NFS

楼主(2019-06-16):
用timll的SBC8530这个板子,处理器是DM3730,不知道怎么挂载NFS

楼主:
虚拟机装的Ubuntu10.04作为Host,确认Host可以正常挂载文件系统,但是目标板不能挂载

网友A:
DVSDK和串口通信呢

楼主:
DVSDK采用默认安装,串口通信正常。

网友B:
mount 命令能够正常使用吗?

网友C:
mount命令不能用

网友D:
你要挂载的目录是否存在其他的已经挂载的?

楼主:
我在主机挂载过一次这个目录,相同的命令在板子上执行不正确。

楼主:
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u-boot参数呢?

网友E: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F:
在linux客户端挂接(mount)NFS磁盘共享之前,必须先配置好NFS服务端。
  1、Solaris系统NFS服务端配置方法如下:
   (1)修改 /etc/dfs/dfstab, 增加共享目录
      share -F nfs -o rw /export/home/sunky
   (2)启动nfs服务
      # /etc/init.d/nfs.server start
   (3)NFS服务启动以后,也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增加新的共享
      # share /export/home/sunky1
      # share /export/home/sunky2
   注:/export/home/sunky和/export/home/sunky1是准备共享的目录

  2、linux系统NFS服务端配置方法如下:
   (1)修改 /etc/exports,增加共享目录
  /export/home/sunky 10.140.133.23(rw)
  /export/home/sunky1 *(rw)
  /export/home/sunky2 linux-client(rw)
   注:/export/home/目录下的sunky、sunky1、sunky2是准备共享的目录,10.140.133.23、*、 linux-client是被允许挂接此共享linux客户机的IP地址或主机名。如果要使用主机名linux-client必须在服务端主机 /etc/hosts文件里增加linux-client主机ip定义。格式如下:
   10.140.133.23 linux-client
   (2)启动与停止NFS服务
   /etc/rc.d/init.d/portmap start (在REDHAT中PORTMAP是默认启动的)
   /etc/rc.d/init.d/nfs start 启动NFS服务
   /etc/rc.d/init.d/nfs stop 停止NFS服务
   注:若修改/etc/export文件增加新的共享,应先停止NFS服务,再启动NFS服务方能使新增加的共享起作用。使用命令exportfs -rv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3、linux客户端挂接(mount)其他linux系统或UNIX系统的NFS共享
   # mkdir –p /mnt/nfs
   注:建立一个目录用来作挂接点(mount point)
   #mount -t nfs -o rw 10.140.133.9:/export/home/sunky /mnt/nfs
   注:这里我们假设10.140.133.9是NFS服务端的主机IP地址,当然这里也可以使用主机名,但必须在本机/etc/hosts文件里增加服务端ip定义。/export/home/sunky为服务端共享的目录。
  如此就可以在linux客户端通过/mnt/nfs来访问其它linux系统或UNIX系统以NFS方式共享出来的文件了。以上操作在 redhat as server 3、redflag server4.1、suse server 9以及Solaris 7、Solaris 8、Solaris 9 for x86&sparc环境下测试通过。
权限问题:
假设 server 端的使用者 jack, user id 为 1818, gid 为 1818, client 端也有一个使用者 jack,但是 uid 及 gid 是 1818。client 端的 jack   希望能完全读写 server 端的 /home/jack 这个目录。server 端的 /etc/exports 是
这样写的:
     /home/jack   *(rw,all_squash,anonuid=1818,anongid=1818)
这个的设定档的意思是,所有 client 端的使用者存取 server 端 /home/jack 这
目录时,都会 map 成 server 端的 jack (uid,gid=1818)。我 mount 的结果是
1. client 端的 root 可以完全存取该目录, 包括读、写、杀……等
2. client 端的 jack (uid,gid=1818) 我可以做:
         rm -rf server_jack/*
         cp something server_jack/
         mkdir server_jack/a

网友G:
mount命令不能用
这个linux的开发不是才能挂载NFS?

网友H:
需要配置好tftp和nfs(一般现在也可以使用usb,otg,uart等等)

网友I:
直接设置NFS挂载程序。

网友I:
嵌入式的有相关的挂载相关的内容。

挂载nfs需要在虚拟机上设置NFS

网友I:
这个嵌入式开发NFS的时候,设置路径。

网友G:
挂载NFS,需要设置。

配置nfs,访问linux的nfs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跟着楼上各位学习的,,关于nfs的配置的还真没整过的

网友A:
这个的找专业人员进行指导的

网友J:
楼上也有讲解到这方面的,,不过我还是没怎明白的

网友G:
嵌入式挂载nfs
在虚拟机上和芯片上配置nfs地址和启动方式。

网友K:
http://blog.csdn.net/donghustone/article/details/9341425
linux nfs挂载方法:
服务端:
1、修改/etc/export文件,添加挂载点、指定客户端及分配权限
2、使修改生效(执行命令:exportfs -rv)

客户端:
1、执行mount命令,挂载目录
参考:https://bbs.21ic.com/blog-657777-73008.html

网友B:
哦,弱弱问下什么是NFS

网友L:
rpm -q nfs-utils

网友M:
/home/example/rootfs 192.168.2.*(rw,sync,no_root_squash)
解析:
/home/example/rootfs          -->共享的文件夹路径
192.168.2.*                         -->允许访问的IP号,当然也可以具体指定一个,比如192.168.2.11
(rw,sync,no_root_squash)  -->权限等,具体参数的意思可以百度
所以配置信息还是比较简单。

网友N:
命令如下:
mount -t nfs 192.168.2.22:/home/example/rootfs /mnt/nfs

网友O:
nfs是网络文件系统,允许一个节点通过网络访问远程计算机的文件系统

网友P:
/nfs_test 192.168.1.8(rw,no_root_squash,no_all_squash,async) 192.168.1.9(rw,no_root_squash,no_all_squash,async)

网友Q: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unbuntu已经安好了)
打开/etc/exports文件:

vi/etc/exports
/home/broadon/min210*(rw,sync,no_root_squash)
/opt/FriendlyARM/mini210/linux/rootfs_qtopia_qt4
*(sync,rw,no_root_squash)

网友R:
在linux客户端挂接(mount)NFS磁盘共享之前,必须先配置好NFS服务端

网友S:
开发板可以自动挂载在服务器的nfs上

网友T:
#mount -t nfs -o rw 10.140.133.9:/export/homesky /mnt/nfs

网友U:
需要看你的开发板在share自己的时候是否有限制mount的client

网友S:
mount 命令在重启机器后需要你重新执行mount后才能再次使用NFS

网友L:
nfs-utils-1.0.9-24.el5
如果出现以上结果,表示已经安装好了NFS,否则,请先安装nfs-utils软件包。

网友R:
Linux客户端可以直接通过mount命令挂载NFS文件

网友M:
不管NFS事先有没有启动,都可以用重启命令

网友Q:
nfs允许挂载的目录及权限,在文件/etc/exports中进行定义,各字段含义如下:

/home/broadon/min210:要共享的目录
/opt/FriendlyARM/mini210/linux/rootfs_qtopia_qt4

网友N:
在开发板上的mnt文件夹下新建nfs文件夹,用于映射服务器上共享的文件夹

网友P:
如果需要设置开机挂载,在/etc/fstab添加一行配置即可: 192.168.1.3:/nfs_test /mnt/test1 nfs rw,tcp,intr 0 1

网友O:
远程文件系统可以被直接挂载到本地,文件操作和本地没有区别

网友U:
可以在linux中上试一下:

#sudo mount -t nfs 192.168.1.100:/home/broadon/min210/mnt /nfs
#sudo mount -t nfs192.168.1.100:/opt/FriendlyARM/mini210/linux/rootfs_qtopia_qt4
注:192.168.1.100为本机linux的IP地址

这样就把共享目录挂到了/mnt目录.

网友T:
可以用终端命令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nfs-common port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