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5 开发板 Nu-Link-Me 固件升级问题

楼主(2019-06-16):
我在用 IAR8.1 调试 NUC505 开发板 时,提示Nu-Link 固件版本不匹配。请问该如何升级?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好像用Keil的时候提示升级

网友A:
然后弹出来就升级了。

网友A:
或者找到那个驱动程序,应该里面有升级选项。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程序可以升级

网友C:
提示不匹配后没有提示升级吗

网友C:
我以前用Keil时候提示升级,点升级就行了。

网友D:
直接昇級即可

网友:
没弹出来升级的窗口?

网友E:
用ICP连接一下NUC505,若ICP识别到NU LINK ME固件版本低,会提示你,点击确定后,就会自动升级了

网友F:
没有提示升级?

网友F:
按照提示直接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G:
没法升级?

网友G:
k应该可以升级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