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一直很困扰如何恰当选择电容这点

楼主(2019-06-16):
一直很困扰如何恰当选择电容这点

网友A:
电容的功能和表示方法。
由两个金属极,中间夹有绝缘介质构成。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因此多用于级间耦合、滤波、去耦、旁路及信号调谐。电容在电路中用“C”加数字表示,比如C8,表示在电路中编号为8的电容。

网友B:
电容按介质不同分为:气体介质电容,液体介质电容,四轴飞行器固体介质电容,有机固体介质电容电解电容。按极性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按结构可分为:固定电容,可变电容,微调电容

网友B:
电容容量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容抗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容抗XC=1/2πf c (f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表示电容容量)。

网友C:
电容的基本单位是F(法),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由于单位F 的容量太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μF、nF、pF的单位。换算关系:1F=1000000μF,1μF=1000nF=1000000pF。

网友D:
每一个电容都有它的耐压值,用V表示。一般无极电容的标称耐压值比较高有:63V、100V、160V、250V、400V、600V、1000V等。有极电容的耐压相对比较低,一般标称耐压值有:4V、6.3V、10V、16V、25V、35V、50V、63V、80V、100V、220V、400V等。

网友E:
电容的标注方法分为: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对于体积比较大的电容,多采用直标法。如果是0.005,表示0.005uF=5nF。如果是5n,那就表示的是5nF。

数标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10的多少次方。如:102表示10x10x10 PF=1000PF,203表示20x10x10x10 PF。

网友F:
色标法,沿电容引线方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字,第一、二种环表示电容量,第三种颜色表示有效数字后零的个数(单位为pF)。颜色代表的数值为: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电容容量误差用符号F、G、J、K、L、M来表示,允许误差分别对应为±1%、±2%、±5%、±10%、±15%、±20%。

网友G:
电容上面有标志的黑块为负极。在PCB上电容位置上有两个半圆,涂颜色的半圆对应的引脚为负极。也有用引脚长短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当我们不知道电容的正负极时,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容两极之间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它的电阻也不是无限大,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值,一般在1000兆欧以上。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

网友F:
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这样,我们先假定某极为“+”极,万用表选用R*100或R*1K挡,然后将假定的“+”极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停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对于数字万用表来说可以直接读出读数。然后将电容放电(两根引线碰一下),然后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测量。两次测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或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

网友H:
在电路中不能确定线路的极性时,建议使用无极电解电容。通过电解电容的纹波电流不能超过其充许范围。如超过了规定值,需选用耐大纹波电流的电容。电容的工作电压不能超过其额定电压。

网友I:
在进行电容的焊接的时候,电烙铁应与电容的塑料外壳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防止过热造成塑料套管破裂。并且焊接时间不应超过10秒,焊接温度不应超过260摄氏度。

网友J:
主要还是看场合了  楼主   不同的场合   对于电容的参数的考虑要求也不同的

网友K:
根据经验来看待。
理论计算的偏差有点大的。

网友A:
其实直流电压输入即使不加电容也是可以的。如果要加电容,就考虑是主要防止电源波动呢还是周围环境高频干扰。

网友L:
恰当选择电容, 真说起来还比较复杂.
1. 参数的选择, 包括容量, 耐压.
2. 类型或介质的选择, 要了解各种电容, 电解, 陶瓷, 薄膜... 的特性
3. 封装和外形的选择...

网友M:
这个识别电容的也很关键的,不过一般都用万用表直接的测量了

网友D:
电容哦测量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你不熟悉的电路研究的

网友F:
这个可能经验成分比较多
没见什么资料详细讲的

网友N:
滤波电容在开关电源|稳压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网友O:
电容的功能就是以电场能的形式储存电能量。

网友O:
电容用于滤波器、积分器、时序电路

网友P:
选择不当,则可能导致电路不稳定

网友Q:
选择电容器也成为了一种学问。

网友R:
选择电容,应避免 ESR 越低越好,品质越高越好等误区

网友S:
不同容值的电容,其自谐振频率不同

网友T:
通常包括滤波、耦合、旁路、分频等电容

网友U:
隔直电容一般取值0.47u~4.7uF就行

网友V:
电解电容对高频信号的“短路”效果不好,一般再得并联一个小容量的电容器作高频去耦用

网友W:
补偿电容器怎么选择?

网友R:
旁路旁路电容是为本地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它能使稳压器的输出均匀化

网友N:
开关电源中的输出滤波电解电容器

网友Q:
理想电容的阻抗随着频率提高而单调降低。

网友O:
实际电容值非常重要的

网友P:
电容的选择至关重要

网友W:
电动机无功补偿怎么选择电容器?

网友V:
在低频电路一般是几微法的电解电容器

网友U:
旁路电容一般取值47uF~100uF,一般用电解电容

网友T:
温度特性、电流值、等效电阻等是电容器的重点参数指标

网友S:
在自谐振频率处,电容的容抗最小;低于自谐振频率,电容工作在容性状态;高于自谐振频率,电容工作在感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