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采样微安级电流

楼主(2019-06-16):
SMT32哪种芯片可以采样微安级电流

楼主:
SMT32哪种芯片可以采样微安级电流
产品测试需要测微安级电流,就是按一下产品上的reset键,MCU进入待机状态,正常产品待机电流是5微安左右,请问用SMT32哪种芯片可以采样到?

楼主:
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啊?精密电阻变换为电压再用运放放大至STM32,还是直接用运放进行I/V转换然后给STM32?

网友A:
建议高精度电阻采样,然后运放多级放大后进入STM32。

网友B:
用INA12X系列的仪表放大器做效果比较好

网友C:
uA级的精度,可能要用高精度的ADC芯片来做了

网友D:
STM32F103ZE好像就可以,不行可以试一下107

网友E:
需要精密运放做的电路。

网友E:
一定要内部ADC,就要用F3系列的

网友F:
因为F3内部有带Sigma Delta的ADC的, SAR的ADC采这个漂移很大

网友G:
最简单还是用外部Sigma Delta的ADC, 你用精密电阻转成电压, 再视情况用运放跟随放大, 一般这种外部ADC有PGA,如果倍数够你用, 连运放也不要了

网友H:
μa的电流怎么采?得放大的吧

网友C:
很多万用表带ua电流档……估计是采样电阻放大以后采集

网友I:
把采样电阻信号放大就可以供MCU进行ADC转换处理了。

网友J:
你这个条件有点考验.
首先你要采集的最小分辨率为uA级别,但是否还要保证MCU在平常状态和待机状态下切换?

网友K:
如果只是测量待机状态,那可以用一个比较大的电阻,但这个电阻在非待机状态就会分掉一个很高的电压.

网友D:
你可以用一个合适的电阻来测量电流,然后在电阻上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L:
ua级别其实不算很小,去TI的官网看看,电流电压转换电路,提供的方案也是不少的。

网友M:
μA档的万用表,可以。万用表本身有接口,可输出数据

网友N:
仅仅测试用就不用麻烦了,微安表吧。

网友O:
问题在于正常功耗和待机之间的切换测量吧。

网友O:
一般用高精度电阻,放大采集

网友L:
如果只是想测单片机的功耗可以参考stm8L-discovery的办法。这个板子为了演示stm8L的功耗,做了测量电路在板子上。
www.st.com/resource/en/user_manual/cd00278045.pdf
http://www.st.com/en/evaluation-tools/stm8l-discovery.html

网友F:
PSoC可以实现的东东太多啦,没有办法写到一个文档里,呵呵

网友P:
V转换,再经过运放放大,跟随后接到STM32

网友P:
另外电阻不能选的太大;

网友Q:
先用运放放大一下不是很好?直接采困难大。

网友Q:
了解下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R:
高精度运放。

网友S:
用个大电阻,不就可以放大电压。

网友O:
直接接STM32,STM32输入阻抗又不高,会引入不少误差;

网友T:
先IV转换呗,有专门的IV转换芯片,

网友U:
精密电阻变换为电压再用运放放大至STM32,还是直接用运放进行I/V转换然后给STM32?

这两个“方案”其实就是一回事

网友V:
注意:
1源是uA级,
所以你的输入级的输入电流必需是PA级或更小,要不是会影响精度

2.放大处理后送到ADC就可以了,

是否要高精度电阻就看你的处理方式了.

重点在:输入电流要小(输入阻抗高)
目的,输入级对采样电阻电流支路的分流降到最低点.
至于:温漂/ADC分辨率那些都是看你的测试结果要求去先了,
是用自带的,还是外挂..................

网友P:
需要精密运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