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串口发送寄存器也有数据发不出去

楼主(2019-06-16):
有人用过430g2的串口吗

楼主:
把232的rx和tx对接,电脑自己收发可以的

网友A:
还有其他信息吗

楼主:
波特率也是按时钟/波特率取整来的
该复位也复位了
最后也清除了

网友B:
寄存器有数据吗

网友C:
楼主可以参考下TI MSP430的参考代码,几乎所有外设都有例子的,在TI主页可以找到

网友C:
MCU调试就是这样,总有很多不知名的问题,需要耐心点

楼主:
别的模块都搞定了
这个G系列的串口有点特别

网友D:
那就是你配置的问题呢。

网友E:
保证TX RX接对?

网友F:
单步运行一下,自己找问题

网友G:
加个延时试试,每次发送完之后延时一下。

网友H:
异步串口通信,就只需要一根线就可以发送数据了

网友I:
检测硬件了了吗?

网友J:
?使用DMA发送数据 ?

网友K:
你去网上找找看,是不是可用呢

网友L:
发送寄存器也有数据?

网友M:
串口发送时初始代码呢

网友E:
单片机发数据就可以接收

网友L:
配置好了串口了吗

网友F:
代码没看出问题?

网友K:
官网的代码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J:
430g2的串口没有用过。

网友G:
可能发送的太快,数据接受不及时了。

网友I:
如果硬件有问题,肯定数据发送不了。

网友M:
有可能波特率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H:
楼主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你把程序上传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N:
我 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LZ怎么解决得?

网友A:
这个很好设置的呀,,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O:
这个MCU的串口的虽没有过的,但是也不难的呀

网友P:
测量IO是否有发送信号?

网友Q:
G2553使用的定时器模拟的串口。

网友R:
G系列不难的,用官方例程试试先,在自己改

网友C:
这个使用定时器模拟地 串口。

网友C:
使用示波器测量过这个IO的信号了吗?

网友Q:
数据发送不出去检查电路连接对不对
你检测的串口寄存器有数据吗?

网友C:
能够接收到数据吗?

网友N:
串口发送寄存器写入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