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c学习请教大神

楼主(2019-06-16):
你在cjseng的帖子中,推荐如下书籍
我买了。
还请  @yewuyi  指点一下!
谈一谈学习方法,及心得。

网友A(2019-10-03):
不带这样挖坟的,这么老的帖子都能被翻出了,你也太厉害了。

EMC/EMI没啥特别的敲门,就是学好物理、数学、模电、数电、IEC各种标准,再加上不停的动手实践和跑实验,折腾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B:
折腾多了也不一定明白

网友C:
先看《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
然后看一些EMC应用及整改案例的书籍。
之后结合到你所用到的领域中看一些相关的案例,接口EMC整改,整机EMC整改方案等。
最后的话,经历过一些实际的整改,实验室里多调调,应该就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
然后看一些EMC应用及整改案例的书籍。
之后结合到你所用到的领域中看 ...

电子产品ems,esd,emi。
其中ems,esd,涉及产品损坏索赔,生产良率问题,目前是研究的重点。
至于emi,有设备后,研究下测试波形,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