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v5.20 使用问题

楼主(2019-06-16):
可以同時接二台ICD4,分别二个Debug Main Project 均对应已Set as Main Project成功下载执行,但  Reset 及Continue 动作永远是其中一个有效,不能挑,切换Main Project也不没用

网友A:
可能就这样

网友B:
一个XIDE只能有一个main project, 也就是只能接一个工具进行debug.
不过你需要同时仿真2个器件有两种办法:
1. 同时安装2个不通版本的 X IDE..不同版本的X IDE是可以共存的;
2. 同一个X IDE版本, 同时打开2个窗口...这个需要一点点设置的小技巧, 请参考X IDE用户手册2.9.2 Invoking Instances of the IDE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XIDE只能有一个main project, 也就是只能接一个工具进行debug.
不过你需要同时仿真2个器件有两种办法:
...

现在只能一个Run,另一个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