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N76e003 单片机程序分析

楼主(2019-06-16):
#ifdef FOSC_160000                // if Fsys = 16MHz

                #define TIMER_DIV12_VALUE_10us                        65536-13                //13*12/16000000 = 10 uS,                          // Timer divider = 12 for TM0/TM1

                #define TIMER_DIV12_VALUE_100us                        65536-130                //130*12/16000000 = 10 uS,                  // Timer divider = 12

                #define TIMER_DIV12_VALUE_1ms                                65536-1334        //1334*12/16000000 = 1 mS,                          // Timer divider = 12

16M时钟,12分频后定时器的周期为16/12 us,所以1ms=1000*16/12 约为1334

每个单位为1ms
void Timer0_Delay1ms(UINT32 u32CNT)
{
    clr_T0M;                                                //T0M=0, Timer0 Clock = Fsys/12 定时器0 12分频
    TMOD |= 0x01;                                           //Timer0 is 16-bit mode  16位定器/计数器
    set_TR0;                                                //Start Timer0  开启
    while (u32CNT != 0)
    {
        TL0 = LO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                 //Find  define in "Function_define.h" "TIMER VALUE"
        TH0 = HIBYTE(TIMER_DIV12_VALUE_1ms);      //高8位和低8位设置相应值
        while (TF0 != 1);                                   //Check Timer0 Time-Out Flag  等待溢出
        clr_TF0;                                            //清除溢邮
        u32CNT --;
    }
    clr_TR0;                                                //Stop Timer0  定时器0停止
}

楼主:
主要是个定时器的说明,希望大家都会啊,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A:
时钟,分频,延时,丁思琪。

网友A:
定时器
一不小心打出个很美的名字。

网友B:
震荡电路真是好用

网友C:
分频延时。

网友B:
好像还可以调整原始时钟的频率。